[家电] 雷雨天漏保跳闸

楼主(2024-07-28):
老家的电路,有时回去发现跳闸了,应该是打雷时跳的。每次跳闸数量不固定。

闸刀开关后面接了一个总空开,然后一到四楼,每层一个漏保。一二三楼都是装在外墙室内,四楼的装在内墙。  上周回去,发现一二四层都跳闸了。

这种情况,是不是因为配电箱比较接近柱子,打雷时的感应电流导致跳闸?? 没有雷击会有感应电流吗?   加装浪涌保护器不知是否有效?

网友A:
回去才发现跳了,意思是平时不住人,那不应该直接把总开关拉了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去才发现跳了,意思是平时不住人,那不应该直接把总开关拉了么???

----------------------- ...

定时抽水种点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定时抽水种点东西。

这操作太骚了吧,没人盯着竟然通着电,不怕万一短路失火???

----------------------

网友B:
楼主 打雷漏电保护器跳闸在农村经常遇到。我老家附近没有避雷针、没有高楼房就出现你说的这情况这种环境漏报还经常坏就是那个可控硅击穿了。猜想加装浪涌保护器可能有效果,但是不会很明显效果。

网友:
打雷跳闸是好事啊,我去年因为打雷,损失了1300多元呢,今年用压敏电阻它搞了一个简易的避雷,还有效果,前几天打雷漏保跳了,避免了损失。

网友:
试试搞个隔离变压器加继电器,把水泵那块的电路直接独立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时抽水种点东西。

不清楚具体情况?感觉可以延长水管。

网友:
在野外注意防雷呀!!!

网友:
装避雷针啊

网友:
没有装避雷系统,出现这个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说明你家应该处于落雷区,应该加装避雷系统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操作太骚了吧,没人盯着竟然通着电,不怕万一短路失火???

---------------------- ...

短路 空开会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打雷漏电保护器跳闸在农村经常遇到。我老家附近没有避雷针、没有高楼房就出现你说的这情况这种环境漏 ...

30米左右有山,前面十米有一栋楼比我的高一层吧。我的楼顶还柱着4条水管。。。

可能是入户前的电线受雷击影响。

网友:
住雷区了,加装避雷针有效。

网友B:
引用 楼主:
30米左右有山,前面十米有一栋楼比我的高一层吧。我的楼顶还柱着4条水管。。。

可能是入户前的电线 ...

我分析也是这样,入户的时候L、N之间就不平衡,后面的当然会跳闸。如果瞬间电压过高,那个可控硅就击穿或者导通了,所以经常坏它。我老家那时候一年可以换一两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分析也是这样,入户的时候L、N之间就不平衡,后面的当然会跳闸。如果瞬间电压过高,那个可控硅就击穿...

记得22年前,有一次晚上打炸雷后家里停电了,然后电视机也打不开。拆开电视发现保险丝炭黑,于是找到家电维修店的师傅跟他要个保险丝,问师傅多少钱,谁知他说不要钱白送我,谁想我那时候已经有一块万用表了,虽然我还不是维修师傅,学了初中物理的买了一块袖珍万用表,好像是十块钱那样的。回家拆开电视机,逐一排查,发现4007坏了一个,换上它和保险丝,电视机就亮了。从此对家电维修更加感兴趣了,那个师傅也许会心想怎么还没有来找我?
在此,感谢那个给我出考题的师傅。这段美好的回忆,见证了我走维修之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记得22年前,有一次晚上打炸雷后家里停电了,然后电视机也打不开。拆开电视发现保险丝炭黑,于是找到家电 ...

现在还依然记得那个4007是从坏的充电宝的电路上拆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依然记得那个4007是从坏的充电宝的电路上拆下来的。

有表,会测二极管,已经是高手了

网友:
雷击电流都是瞬间的不会启动过流过载跳闸,只有过压过程,但是空开、漏保一般不具有过压跳闸功能。
那么就要确认是不是漏电跳闸(漏保上有个指示按钮,漏电跳闸需要按下此钮才可以合闸),若是那就是雨天线路或电器绝缘降低了漏电跳闸了,那就得潮气消失了才平安无事~那年暴风雪我家天棚里灌进积雪融化后淹没了棚灯的接线盒,漏保跳开,待清楚积水晾干接线盒后才能合闸。

网友:
不要过于相信这些玩意,可靠性并不是100%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