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热无聊,改路由器梅林版wf7021散热

楼主(2024-07-28):
没玩过梅林,入了这款改512m的wf7021玩玩,功能很丰富,稳定性一般吧。卖家改的风扇的噪音吱吱叫,估计是拆机的,太久油干了,抹点黄油有改善,但磨损严重了,时不时有异响。
网购新风扇参数,4007的,准备再入双滚珠的4010,nmb或者nidec。

接电改从dc处接电

初步完工,接头处稍后用热缩管包下。

卖家的老方案见下图

有高人提醒说这个方案有烧的风险。
准备用12V 1.5A的电源伺候,原厂是1A电源。

网友:
能不用风扇就最好不用,即使要用也要整个温控电路,到一定温度才开,否则噪音加吸尘器

楼主:
本来是想考虑温控方案的,但体验了空调环境加无流量待机状态下的散热片烫手感觉,索性直连风扇了,0.06A风扇相当安静。

网友A:
这款bcm6755的U 还是蛮不错的
俺有个ty6201a也很好用 也是改了散热
12V开关处取电然后用了个DC- DC 手动调到听不到噪音

网友:
夏天温度高,运行起来的温度不可小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款bcm6755的U 还是蛮不错的
俺有个ty6201a也很好用 也是改了散热
12V开关处取电然后用了个DC- DC 手动调 ...

直接从USB或者TTL取电不香么???

------------------

网友:
用温控开关风扇会好点吧

网友:
用显卡的那种小风扇

网友C:
其实我觉得先看这个风扇在5V下的表现,表现好,噪音小,就在电源处加个7805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从USB或者TTL取电不香么???

------------------

不香
5V太低

网友:
用电脑机箱的风扇,那个猛 。

网友B:
低了可以降低转速,噪音更低不更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了可以降低转速,噪音更低不更好???

-------------------

还要看电流参数,12V也有低速风扇,5V也有暴力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觉得先看这个风扇在5V下的表现,表现好,噪音小,就在电源处加个7805芯片。 ...

不用加,12v 0.06a的转速不高,很安静,即使真碰上暴力扇,串个47欧的电阻也是个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觉得先看这个风扇在5V下的表现,表现好,噪音小,就在电源处加个7805芯片。 ...

7805降压效率低,还不如串几个二极管降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7805降压效率低,还不如串几个二极管降压。

串二极管和7805都是线性降压,效率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7805降压效率低,还不如串几个二极管降压。

7805不如USB去电

网友:
我就是改了风扇,加了温控,顺便加了一层口罩,一劳永逸

网友(2024-08-27):
改风扇,加温控。秒变智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