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提前问个安装天燃气管的问题

楼主(2024-07-28):
2011年购的二手房,一直空着,去年国庆节才搬进入住,
这里天燃气管在改造只包安装到厨房,但客厅冬天烤火只得自己搞,
因住顶楼,不想在室内打孔,怕打到暗线,室内布管也不美观,

想自己施工从厨房走楼顶下到客厅,室内就看不到燃气管了。
具体方案是用塑料管套入天燃气管走楼顶上再到客厅,
如果能这样,楼下的就基本没我住顶楼的这种优势了。
不知那种黄色的天燃气管能不能这样室外安装?谢谢了!!

虽住顶楼,但把水电都弄到一楼侧面还是很方便的,
自己有工具还是好安装的,比如洗车,电瓶补充电等等。
上图片了。

网友A:
水管可以随便走,燃气公司要检查验收的。
我的新装他就只装了个表,说后面的我自己装好他来验收后通气,经打听,我要弄的再好他也验收不过。就还是转了个弯,花钱请他们相好的来弄,包验收通过!

网友B:
看样子,是为它人施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水管可以随便走,燃气公司要检查验收的。
我的新装他就只装了个表,说后面的我自己装好他来验收后通气,经 ...

听说过千万饮水工程吗?10多年前的事了。
国家全资为民提供的饮水工程,
你不给他们安装,他们就不给你通水,有人给了千多元,只换了三根PPR管和两个水龙头,然后自己安装。
我有个邻居不信邪,至今没通上自来水,后来自己搞了个地下水自给。

网友D:
从天花板下一根管子到地面??   房顶打孔??
这样一根管竖着是不是比走墙角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管可以随便走,燃气公司要检查验收的。
我的新装他就只装了个表,说后面的我自己装好他来验收后通气,经 ...

+1,就是这样,燃气管路只能由燃气公司施工...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管可以随便走,燃气公司要检查验收的。
我的新装他就只装了个表,说后面的我自己装好他来验收后通气,经 ...

三年前另房新装,水电自己动手完成,当然自己也预装燃气管走地到厨房,客厅,还有燃气热水器。后物业通知每户开门,有人来装燃气表电池,装了4节电池后就走了,天燃气也一直能用。只是当时乔迁请客用了点燃气,所以后面自己手机上的燃气费用数月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为它人施工的。

自己的,别人的才不操心呢,看我前面帖子。燃气公司的人来居委会,每户愿装的交费3500元。

网友E:
应该不耐候。室外的见的多是无缝燃气专用管,就是加厚的镀锌铁管。自己怕是不好搞,还要攻丝。如果让燃气公司来改,费用应该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说过千万饮水工程吗?10多年前的事了。
国家全资为民提供的饮水工程,
你不给他们安装,他们就不给你通 ...

这里好像没听说过这种事,我把水管安装自己洗车,每次也就一块多钱吧,可能要不了那么多,这里2.95元一方米(2000斤,相当于几十桶水),反正每次洗车用不了一吨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天花板下一根管子到地面??   房顶打孔??
这样一根管竖着是不是比走墙角难看?
...

不,你没懂我意,从厨房打一孔到外墙面,天燃气管从厨房穿到外墙面走上房顶面(因我住顶楼,楼上就没人住了)上再从客厅打孔进入,室内看不到一点天燃气管了。

网友F:
这个还是要安全起见,不要使用室内的那种燃气管,用燃气专用管,安装完了一定要检漏,以防万一。他们说的那种情况,也的确是要注意,或者等燃气开通正常使用以后再自己施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耐候。室外的见的多是无缝燃气专用管,就是加厚的镀锌铁管。自己怕是不好搞,还要攻丝。如果让燃气公 ...

对,我的想法走房顶绕一圈的话,那样大概要30米左右的管子,如果走室内的话10多米就够了。这里也有走室内用钉卡布明管的,就是黄色的那种天燃气管,就是不好看。我要室内的话就想用线槽板固定了,那样稍好看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客厅取暖?

对,就是客厅取暖,坐标贵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还是要安全起见,不要使用室内的那种燃气管,用燃气专用管,安装完了一定要检漏,以防万一。他们说的那 ...

是的,要等厨房能正常使用后再施工,也有入户燃气表都装好了,但有的地还在破路基深埋燃气管,5月初施工,看样子还要一个多月。

网友:
燃气是非常危险的!!!最好不要乱拉长线乱接!!!

网友:
不知道你这款管子耐不耐暴晒和风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耐候。室外的见的多是无缝燃气专用管,就是加厚的镀锌铁管。自己怕是不好搞,还要攻丝。如果让燃气公 ...

这下好怀念上班以前的那些攻丝围丝扳牙等工具,以前镀锌管还要用麻丝缠绕,现在早被生料带替代了。自从热熔管(ppR管)崛起后,那些重型工具就全被处理了,包括有150多斤的380V焊机,好像是上海沪工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