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不锈钢锅烧黑了,怎么办?

楼主(2024-07-28):
家里的不锈钢锅没用多久,就烧黑了,没烧黑的地方就是黄色,有什么办法解决?抛光膏我不想用!

网友:
无图无真相...

----------------

网友A:
俺的也一样 里面还好 外面很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的也一样 里面还好 外面很黑

是的

网友:
先烧后打磨

网友B:
换新的,要3个月换一个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新的,要3个月换一个新的。

为毛是3个月而不是2个月或者4个月?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毛是3个月而不是2个月或者4个月?



抛光膏又不想用,只能换新的,
3个月,一年四季。每季一换。

网友:
花钱,就可以得到新的

网友:
不影响饭菜的味道,黑就黑咯?又不是做生意要好看

网友:
直接换回生铁锅就不存在由白变黑的烦恼。

网友:
钢丝刷走起

网友:
抛光机抛光了吧,不想抛光?那扔了吧

网友:
里面不黑就没事,为啥要换,好不容易把各种乱七八糟的涂层烧掉,有点氧化了,用着正好,换新的又得吃进去乱七八糟的东西

网友:
用强力去污啫喱试试

网友:
用柠檬酸洗,浸泡洗涤不知行否?

网友:
应该是炒菜粘锅了吧,然后大伙氧化到锅边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抛光膏又不想用,只能换新的,
3个月,一年四季。每季一换。

那6个月可以吗?

网友:
烧黑了就是生成了氧化层,不耽误使用,不用管它。
若强迫症作祟,可以用钢丝球或水砂纸磨掉氧化层就恢复光亮了。
更有化学除锈~但是麻烦一点。

网友:
不锈钢锅不适合当炒锅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