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修改电脑属性中的CPU名称的小软件

楼主(2024-07-28):
可以修改电脑属性中的 CPU型号,重启不变,骗骗小白没问题

网友A:
骗子也可用它。BIOS里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骗子也可用它。BIOS里变吗?

想多了...

----------------------

网友B:
这是忽悠自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骗子也可用它。BIOS里变吗?

所以要注意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忽悠自己吗?

骗死你3000 CPU

网友:
cpu-z显示正常?

网友:
哈哈,忽悠系统的,会不会更流畅

网友:
以前看到这类软件可能会试试,现在就剩下看看了

网友:
这个改注册表不就可以了

网友(2025-04-10):
是忽悠自己

网友:
估计无法欺骗CPU-Z,也无法更改核心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