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两款假冒苹果20W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4-07-28):
之前在淘宝买的苹果手机和平板,都带了充电器,有一个还是标明原装充电器,但是用了几年后,却充不进电,而且有一个充电器线的外壳和笔记本碰了之后,直接把电都跳闸了,同时受伤的还有笔记本的HDMI口,直接烧了。

发现这种情况之后,把两款充电器都拆了,看看是何方妖孽。
外壳看上去正常,而且还有模有样的带序列号。

拆完之后才发现,很有质感,还都是靠配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真特么的奸商啊。
上面标着222,1KV的电容可能是因为和笔记本外壳接触的时候击穿了,成了两半。

背面电路:

另外一个充电器,也是基本上差不多样子的,都是靠配重,只不过电路布局不一样而已。

网友A:
山寨货

但不是最寨的,用了固态电容

网友:
瓷片电容开了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寨货

但不是最寨的,用了固态电容

-------------------

网友:
配重好大啊

网友:
配铁块都是垃圾

网友:
是不是可以通过称重辨别是否是山寨,寨厂重量不会控制那么精确吧

楼主:
应该可以的,不过我觉得都加配重了,可能会加的精度高一点?

网友:
确实是假货,这种东西充手机确实有点危险

网友:
苹果的,那有没有那么一种可能,这就是不同批次的正品的

网友:
这种应该属于比较值钱的山寨

网友:
几年前都加配重了?

网友:
我这个是PDD80多买的,看对比细节感觉是真的,重量用工业电子称称的也是对的

网友:
也不错啊,里面还有矿。
IPAD四个字母花了3个多亿赔偿,那么缺口苹果是不是也叫其赔偿一点?

网友:
确实是假货

网友:
有颗电容还拆开裂了。

网友:
情愿多花点钱买正品充电器,毕竟手机都花好几千了。

网友:
做工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