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瑟瑟发抖---更换红米NOTE9电池

楼主(2024-07-28):
邻居拿来一部手机来我家,到手看了一下,是红米NOTE9 4G版的,第一感觉就是电池把后盖都顶起来了,连前面的屏都顶出来了,劝他赶紧不能再用了,替他买了块电芯,然后叫他先拿回去(怕爆炸了)等到了再拿过来,换上后我连夜下雨拿放有害垃圾桶扔了!

到手这样,屁股都顶起来了

屏幕全部顶起来

几乎可以全部翻开

这手机是卡扣的,从充电口位置找个缝隙撬开

沿四周划开,然后后盖就可以打开了,第一感觉,怀孕,很厉害的那种

够大把

解锁触摸排线压在主板盖里,得先拆主板盖,再拆掉撕掉胶带,取出电池

怎么样,差点没爆炸而已

X宝买了块,这牌子我经常买,还算稳定

新旧电芯对比

按原位置装回

插个充电器能亮

屏幕用B7000胶水,沿四周打薄薄一层,注意一定不能打多,打多干了会黄斑

然后五花大绑

开机,密码不知道,懒得问了,随便上下划,解锁乱按都有反应,触摸没问题

试了下充电,快充没问题

收工,这电池放家里不安全,大晚上的又在下雨,换完后马上跑去外面垃圾桶丢了

end

网友A:
垃圾货就是垃圾货,采购的都是低质配件,我的LG G6至今都没鼓,虽说容量下降了一半了...

--------------------

网友:
这电池鼓得真厉害,后盖没顶开,倒把屏幕顶开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垃圾货就是垃圾货,采购的都是低质配件,我的LG G6至今都没鼓,虽说容量下降了一半了...

------------------- ...

这可不是垃圾货,大名鼎鼎ATL的电芯,苹果的供应商之一。鼓包是聚合物电池上难以避免的问题,不论品牌,各家都有鼓。特别是亏电和满电长期存放,它自己就生气鼓起来了。
幸存者偏差也说明不了问题。某米/某为/某果,哪个都有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可不是垃圾货,大名鼎鼎ATL的电芯,苹果的供应商之一。鼓包是聚合物电池上难以避免的问题,不论品牌, ...

有没有可能同一个品牌也有高中低端不同品质不同价位的产品?

当然你说所有品牌都可能有问题我承认,毕竟个人没法统计故障率...

网友:
一般都是亏电导致的,临时应急放气还能用,不建议这么干。

网友C:
邻居给你送炸旦啊

楼主你修好手机,应该连旧电池一起给邻居

网友:
原来高手在民间。

网友:
电池鼓包挺厉害

网友:
智能手机电池鼓起来的后果好像都这样,及时换新处理应该没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开壳和电池拆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邻居给你送炸旦啊

楼主你修好手机,应该连旧电池一起给邻居

邻居是不明就里,楼主明知是炸弹还送回去就太不地道了

网友:
软包的会爆炸吗,还真没见过。

网友:
屏幕居然没有被顶爆!

网友:
这算是质量问题么

网友:
运气不好鼓包了

网友:
一针解忧愁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邻居给你送炸旦啊

楼主你修好手机,应该连旧电池一起给邻居

然后邻居说 :换下来的电池,我也没用,你留着吧,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用上了

网友:
电池鼓成这样,不能再用了,防止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