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七彩虹SL 500 512G无法读取主控型号

楼主(2024-07-28):
用fashid工具读取显示Bank00: 0x45,0x73,0x9c,0xb3,0x76,0x63,0x8,0x1c - Sandisk 96L BiCS4 QLC 16k 1.33Tb/CE 1.33Tb/die 2Plane/die
Bank04: 0x45,0x73,0x9c,0xb3,0x76,0x63,0x8,0x1c - Sandisk 96L BiCS4 QLC 16k 1.33Tb/CE 1.33Tb/die 2Plane/die
Bank08: 0x45,0x73,0x9c,0xb3,0x76,0x63,0x8,0x1c - Sandisk 96L BiCS4 QLC 16k 1.33Tb/CE 1.33Tb/die 2Plane/die
主控识别不出来,固件是HPS2704E,不知要用哪个版本开卡

楼主:
主控应该是YS 9082或83的,可惜找个几个工具都识别不出闪存ID,只能再等等看

网友:
拆开看电路板主控芯片,不全是靠软件识别的。

网友A:
9082hp bics4的工具 好像没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82hp bics4的工具 好像没有吧

是的,目前没找到有,QLC真是太坑了,读写不到300G就出故障

网友:
看固件号是得一微9082hp的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