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2263xt/sm2263en固态优盘主控板来喽

楼主(2024-07-28):
闲鱼上看EVA大佬上新了2263xt/en的固态优盘主控板,果断下单2片研究下。

不带主控的空板,回来直接贴了个63xt,和一个63en。

颗粒都是29F04T2A0CTH1,单颗512G的B17A颗粒,双贴,容量1T。

焊接过程略了,直接来测试。先看63xt

跑分:

10G接口跑的,中规中矩的水平,当然比sata协议的肯定还是快很多的。

看下写曲线(为了避免温度过高导致降频而对全盘结果产生影响,拿服务器暴力风扇吹着)

简单分析下这个曲线。
800G之前,基本是顶着10G端口的上限在写,大约900M/s左右,超过800G后,写入开始大波浪,全盘下来,平均速度有600M/s,这个速度,比sata协议中最快的盘也要快不少了。

读曲线比较奇怪,大概前120G左右读能达到1G的上限,然后触底反弹,最终稳定在750M的读取速度,一直到结束。

4k跑完单一随机读后,后面不明原因就停了,为此,我又单独跑了个1G文件长度的值做为参考

跑完后看了下smart

一脸懵B,不理解,完全不理解。

63en的盘开出来后写入掉盘,原因不明,研究好了再来补充。

先提交这些内容供大家参考。

2024.7.30 14:38更新

换了个版本的固件,发现表现比上次的版本更好

还是用暴力风扇吹着,全程主控温度不高于35度,这次竟然全盘没掉速,只在快跑完的时候掉了一点点,读速度也稳的一批,基本维持在1000M+,4k还是卡住没跑完。

这速度也是相当炸裂了。

网友A:
看着不错啊,速度挺快

网友B:
不懂,不过我觉得从稳定的角度来讲应该把频率限制一下控制住热量吧???

----------------------

网友C:
主要还是得看稳定性,毕竟数据无价

网友D:
散热这个问题   不好解决啊

网友:
除了发热感觉没啥缺点,很牛的盘了

网友:
583上限就在那   配62en就是浪费   降频控制速度1000m  可能不掉盘

网友:
高温是固态优盘的最大的缺点

网友E:
支持大佬。。   稳定性方面暂时有点不如2320,毕竟才出来

网友:
爱装毛片的喜欢哈

网友:
EVA厉害呀,这个都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错啊,速度挺快

又快又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不过我觉得从稳定的角度来讲应该把频率限制一下控制住热量吧???

---------------------- ...

可以的,在能接受的速度和发热之间做一个取舍和权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还是得看稳定性,毕竟数据无价

只要板子设计没问题,63xt配靠谱的颗粒,稳定性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散热这个问题   不好解决啊

可以适当降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大佬。。   稳定性方面暂时有点不如2320,毕竟才出来

2320还没玩过,感觉支持的制程有些少。63xt支持多

网友:
发热如何呢。自己搞的583+bg4 U盘烫的要死

网友F:
着实很快,能解决贴63en就更好了
我的电脑只有3.0接口,再快也没用啊...
2263xt不掉速??还是slc缓存策略太激进了?

网友:
我的六代主板的usb3.0太落后了,根本带不动这些nvme的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着实很快,能解决贴63en就更好了
我的电脑只有3.0接口,再快也没用啊...
2263xt不掉速??还是slc缓存策略 ...

63xt全速跑是可以跑到2200读2000写的,但被JMS583限制了上限,只跑1000左右,这就相当于一个长跑运动员前面没有用全力,所以后面发挥更稳定,900M持续写到接近80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