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神火头灯HL96

楼主(2024-07-28):
淘宝配合签到红包1块多买的,看外形应该是18650的电池,下单后拆解,感觉就那样吧,塑料碗杯,非Type-C,灯珠小,无螺丝设计,可改造的空间挺大的,感觉电池600毫安应该是虚标,我没有测试具体可以用多久,我买了三个。

网友:
感觉买来也没啥用

网友A:
买了三个

一个一个用,用坏了可以配件互用再组两个好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了三个

一个一个用,用坏了可以配件互用再组两个好的出来

我X,这算盘打得有点666啊...

--------------------

网友:
电池不是好大

网友:
这个灯划算

网友:
这价位还不错

网友:
早期可贵了,购早了

网友:
我有俩,感觉跑电的厉害,没咋用就暗了,或没电了。

网友:
电池有点小才600mA

网友B:
至少装了个18650,很多便宜货直接用14500充数

网友:
欧司朗垂直电流芯片,至少有18650锂电。觉得电子开关驱动调光频闪,可以加反向开关和限流电阻旁路。

网友:
这空间也就只能装14500,18650就只能外置

网友:
我买的好像可以伸缩通杯

网友:
性价比高啊

网友:
头灯价格不 贵,可以留着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装了个18650,很多便宜货直接用14500充数

这个就是18650电池啊

网友:
不错不错,按照成本来算,也值了

网友:
不变焦,没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