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威刚SU800 SM2258G 8贴板的CE跳线该怎么跳

楼主(2024-07-28):
几个月前淘的两片SU800的板子,准备上8颗K9CHGY8S5E(4CE),也做了一些功课,搜了关于这款PCBA的资料。

今天实际焊接时发现,按照这个跳线,装4个闪存是正常的,当装完第5个闪存(F6位置),发现CH1多出来4个CE......

所以我还是觉得CE跳线有问题,或者还有我没有注意到的地方?望用过此板的坛友指点迷津,谢谢啦!

网友A:
第一张图片不就是我的吗,后面我贴满了,跳线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是BGA272颗粒,搭配了转接贴的,看起来颗粒反贴实际上是因为转接贴的BGA272面和152面的第一脚本来就是反的,你的316颗粒也这么贴确定没有问题?我记得老版红色的316转接贴CE分布有问题,顺序不正确。你可能要根据你的转接贴的实际情况更改跳线。

网友B:
需要用连续ce的转接贴。如果用不连续ce的转接贴,最多4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用连续ce的转接贴。如果用不连续ce的转接贴,最多4贴。

谢谢大佬指导,原来如此......难怪我在另一个58H板子上贴8贴怎么都开不出来,4贴就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片不就是我的吗,后面我贴满了,跳线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是BGA272颗粒,搭配了转接贴的,看起来颗 ...

谢谢大佬指导,原来是转接贴的问题,我买的转接贴商家是明确说了CE不连续的,说用在SSD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指导,原来是转接贴的问题,我买的转接贴商家是明确说了CE不连续的,说用在SSD没问题 ...

SSD用不连续CE的话,确实可以开,但是CE分布就和正常的4CE颗粒不一样,像你这种就是CE重叠了。最好是买新的316转接贴吧,调整跳线更要命,我也是参考了别人的搞出来的,这个板子跳线的具体规律我也没有搞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D用不连续CE的话,确实可以开,但是CE分布就和正常的4CE颗粒不一样,像你这种就是CE重叠了。最好是买新 ...

好的,买正确的转接贴比调整CE容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买正确的转接贴比调整CE容易

是的,这板子的供电和稳定性还算不错的。建议贴好颗粒以后确认CE分布没问题,用58XT工具开。用58G工具有时候参数没有调好会有奇奇怪怪的错误,不好判断是不是DRAM的问题。所以先用58XT工具开一遍,能过就知道起码颗粒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板子的供电和稳定性还算不错的。建议贴好颗粒以后确认CE分布没问题,用58XT工具开。用58G工具有 ...

是的,我都是先用58XT试开的,那个58G参数真难调,我发现不能选择Dual DRAM(如256Mx2),512G就装一个单512M的缓存。

另外,为了尽早验证我居然把前些年用在K9PHGY8S7D上的黑色转接板拆了16个来用了,把最近买红色的转接板用回8S7D的固态,因为8S7D是8CE的,最多4贴......这工作量翻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都是先用58XT试开的,那个58G参数真难调,我发现不能选择Dual DRAM(如256Mx2),512G就装一个单 ...

装两个缓存就应该选Dual DRAM啊,比如你要开512G,就可以装两个256MB的缓存,容量的选项是选单个256MB的容量。如果是一个512MB的就不选Dual DRAM。反正容量选项固定是选单个缓存大小的,不能因为贴了两个256MB的缓存就选512。现在还有蓝色和绿色的转接贴。要买的话现在有几乎全脚位的贴了,这种贴基本上CE分布都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两个缓存就应该选Dual DRAM啊,比如你要开512G,就可以装两个256MB的缓存,容量的选项是选单个256MB的 ...

一般情况下都是按照你说的,但是我目前的情况就是不能装两个缓存...
今天终于开出来了,其实昨天CE识别都正常了,就是各种开不过,有次报错坏块过多,我查看坏块表并不是很多啊,但是我注意到CH0~CH3的CE7坏块都是零,正常的都应该是每个CE十几或二十几个,没办法了,只能很无奈的加焊了一下主控和所有带转接贴的闪存,再次开卡就很快的一次性开出来了,然后校验也OK,CH0~CH3的CE7也有正常的坏块数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情况下都是按照你说的,但是我目前的情况就是不能装两个缓存...
今天终于开出来了,其实昨天CE识别都 ...

恭喜!能开出来比什么都重要。缓存的话你有单个512的也无所谓了,而且单个缓存出问题概率比两个更低,功耗也更低,也不是什么坏事。

楼主(2024-08-27):
记录一下:

8月份大部分时间都在老家,心心念念这个固态,回来前两天又买了转接贴,FPC的,想试试,到家就开工...

这个FPC转接贴真不好焊接,技术要求比较高,发现只能按照卖家说的方法操作,闪存刮锡膏->取下钢网(不加热)->闪存放置到转接贴316面上->风枪加热->转接贴152面挂锡膏->取下钢网(不加热)->闪存与转接贴组合体放置到PCB焊盘位对齐->风枪加热。

目前的情况是,按照这个方法,成功率也不高

8个闪存,一次成功的只有6个。

不过,好歹还是成功了。至此,25个K9CHGY8S5E做了3个512G,剩下一个备用吧。

感谢大佬们的指导。

网友C:
这挠性电路板制的转接贴,看起来的确很诱人,超薄啊。但是没有用过不知道成功率咋样,以此一直没有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挠性电路板制的转接贴,看起来的确很诱人,超薄啊。但是没有用过不知道成功率咋样,以此一直没有下手。 ...

还是刚性的好焊接,如果不是追求极致厚度,建议还是不要用柔性转接贴。

网友:
还是刚性的好焊接

网友:
看起来不错的。

网友D(2025-05-19):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片不就是我的吗,后面我贴满了,跳线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是BGA272颗粒,搭配了转接贴的,看起来颗 ...

能8贴4ce应该就能8贴2ce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8贴4ce应该就能8贴2ce吧

可以,我8贴2CE的BiCS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