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挂机挂了

楼主(2024-07-28):
1.5匹冷暖挂机,今年第七年了,昨晚用着忽然觉得风速时强时弱,而且出风没有冷感,到屋外看了一下主机,风扇能转,压缩机没有启动……今天早上拆了外机上盖测了一下压缩机两线圈,还好没有开路,那就是电容挂了,原来是40微法,找来个35的换上,试机正常了。

网友A:
还是定频机好修啊

楼主:
黑科技年代,主机上居然连那个冷凝器温度检测探头也省了,就不知道它是如何检测结霜的。

网友:
我这格力1.5的冷暖变频第12个夏天了,没啥问题,火炉城市夏天使用强度还是梃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定频机好修啊

是的,实在弄不好换个不同品牌外机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定频机好修啊

结构越简单维修赵方便,可惜现在买不到了...

楼主:
无锡宏广的电容,出保就坏,传说中的计划性报废?

网友B:
还好问题不大,还好楼主技术高超。

网友C:
换了个风扇电容?好在外机容易检查,如果位置不好的话,师傅上门,至少200多元。

网友:
结构越简单维修越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好问题不大,还好楼主技术高超。

这是最简单的,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了个风扇电容?好在外机容易检查,如果位置不好的话,师傅上门,至少200多元。 ...

风扇电容没有这么大的

网友:
不算啥大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科技年代,主机上居然连那个冷凝器温度检测探头也省了,就不知道它是如何检测结霜的。 ...

定频机一般都是4线,带温度传感器的少之又少,内机管温头直接检测足够了

网友:
我家美的定频1.5匹的,用了快20年了,没坏过。

网友:
又省了一台新空调

网友:
能接触到压缩机还有漏可检,触不到就只有请人了,死贵,自己动手,这样又省一笔

网友:
定频机还是好修

网友:
黑科技年代

网友:
还好不是高空作业,否则维修费特贵,内含杀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