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干了一点活,加固一根柱子。

楼主(2024-07-28):
一根柱子,为了保险,加固一下。

无耐焊接技术有限,暂时停工。

垂直焊接搞不定,得多练练。这几天37,8,穿严衣服直出汗,这活真难干。

网友:
这活干的不行,不保险

网友:
先把焊条竖直向上,焊条端部不动焊把往外移,把角度从90°调整到大概70°,然后就以这个姿势去焊接,电弧要尽量压低

网友:
这活建议别这么干,技术不行白干

楼主:
真是糊涂了,这东西现在可以拆下来焊。原先害怕位置不对装不上,必须在上面焊,现在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在地上焊,用一根长膨胀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糊涂了,这东西现在可以拆下来焊。原先害怕位置不对装不上,必须在上面焊,现在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 ...

拆下来再焊

网友:
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鸡屎焊?

楼主:
拆下来继续。

楼主:
来上两张定妆照。

网友:
看着就很结实

网友:
用焊工胶再加固下

网友:
再练练就可以出师了。

网友A:
你这个明显电流不够啊。没烧透。电流小,烧的时间就长一些。电流大烧的时间就短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明显电流不够啊。没烧透。电流小,烧的时间就长一些。电流大烧的时间就短一些。 ...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产的电焊机,哪怕是大厂家的。,这个刻度盘上的电流是信不过的。必须要自己用钳形电流表测试。你这么粗的。钢筋和铁板你用70安电流,那肯定不行啊。

网友:
为了一根柱子把墙搞裂了!

网友:
70A电流不够,要100A才可以烧透,焊接才牢固,反正比我焊接技术高,我没你焊接的好。

网友:
这焊工还是算了吧

网友:
这膨胀螺丝也打的忒不着调,焊的如何不评价了,反正辣眼睛
新手的话,这种焊机,也别计较什么电流什么推力,点焊的话,2.5焊条,拧一半,3.2焊条,直接怼到底儿,又不是薄料,还怕捅透?怼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