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限制访问特定网站有啥好办法

楼主(2024-07-29):
WIN10系统,小孩总是偷偷上抖音小红书B站之类网站。本来想用HOSTS禁止,但是所有人都不能用了。

现在想法时建立俩个账号,小孩的账号不能上特定的网站,另外一个账号没有限制。请问有啥好办法吗?搜索发现软件要收费。

网友A:
可以在路由器里设置,想要用两个账号就在电脑自带的防火墙里设置,不同账号防火墙设置不一样就可以了,A账号防火墙不限制,B账号防火墙添加一个黑名单,比如抖音快手的网址,放到黑名单里他就打不开

网友B:
孺子可教也。
咱们小的时候不也是经常背着家长看动画片吗,我jio着不用管

网友:
简单,创建一个user账户,组策略里设置访问白名单即可!

网友:
孤陋寡闻了,电脑现在也能抖音小红书吗?

网友:
送你一个词,堵不如疏。

网友:
找个时间,逼孩子通宵看个几天不许睡觉,自然就没瘾了

网友C:
现在的小孩子,基本上没有不上网玩的,玩电脑比玩手机好,玩手机很容易近视眼,怕他看短视频,就教会他玩游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路由器里设置,想要用两个账号就在电脑自带的防火墙里设置,不同账号防火墙设置不一样就可以了,A账 ...

这个办法确实可以,还有一个就是利用360安全卫士里面的流量监控,把你要设定的浏览器禁用。然后你自己用就装一个隐藏起来或者系统自带浏览器隐藏起来不限制。这适合不是高手的情况

网友:
堵不如疏,正确引导,让孩子养成自觉的学习习惯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小孩子,基本上没有不上网玩的,玩电脑比玩手机好,玩手机很容易近视眼,怕他看短视频,就教会他玩游 ...

驱虎引狼

网友:
我感觉在路由里设置时间段网站限制比较靠谱,本机设置无意义。

网友:
统信UOS自带家长和学生模式,管理子女上网行为可能比较方便,而且那个系统除了办公上网,能干的事情也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孺子可教也。
咱们小的时候不也是经常背着家长看动画片吗,我jio着不用管 ...

+1,都是那个年纪过来的人,都活成了自己(当年)讨厌的样子...

------------------------------------------

网友:
火绒有家长控制,需要设置密码,防止修改设置。每次家长用的时候在输入密码,修改设置。

如何设置火绒安全软件家长控制-百度经验 (baidu.com)

网友:
设两个账号,一个限制,一个不限制,小孩一个密码,你一个密码!!!

网友:
在路由里控制上网时间就好了

网友:
骆驼登山鞋179 游标卡

网友:
电脑加密码,给小孩子一定的时间玩就可以了,没必要限制的那么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