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自制了一个辅助拆解鼠标微动的小工具

楼主(2024-07-29):
用两个回形针缠绕在配重块上
折出两个90度弯钩

使用也很简单,把两个弯钩穿在鼠标微动的两个小孔内,这有微动就有个垂直向下的拉力,用电烙铁同时加热三个引脚,鼠标微受重力作用会自然掉落,有这工具新手也可以很轻易的拆解微动了。

焊接微动也可以用这个工具,就像下图这样摆放,然后把电路板的三个孔穿过针脚,就可以焊接了。

网友:
经常干的可以

网友A:
不是用吸锡器吗?

网友:
有创意,同时加热3个间距较宽引脚非一般新手能搞定,烙铁头要宽功率必须大,还是老老实实用吸焊器折腾实在

网友:
相当有创意。

网友:
不是办法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用吸锡器吗?

我测试了一下,比吸锡器好用。
当然微动掉下来后还是要上吸锡器的

网友:
小工具,好用就是好的

网友:
微动不用焊下来,直接开壳清理更简单

网友:
还是置办一个吸焊器方便!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
可以申请专利了!

网友:
自从学会甩锡法,微动就好拆了。

网友:
这个好拆没必要搞

网友:
同时焊三个引脚有点困难,一般的刀头焊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