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重口味,慎入,拆东墙补西墙维修用了11年箭牌马桶,脲醛马桶盖缓降失效

楼主(2024-07-29):
如题,是箭牌的,2013年购入,期间用着一直很好,最近LP发现马桶圈不能缓降了,松手就会“啪”的一声落下,害怕用不了几次,就会把盖子摔碎,于是有了这次拆解。说话这个盖子,用了10多年,一直没有琢磨出来怎么把盖子和圈分离,所以有些地方就清洁不到,大家见谅啊。这次实在没办法了,必须拆了,心想实在不行,就上角磨机了。研究了好久,又是看视频,但多数都是左右有2个孔,可以顶一下,顶出来。但这个一个孔也没有,只是盖子和圈之间有大约1mm的缝隙。于是利用2个刀片,一点一点的向内侧拨,终于把右侧的取下了。右侧的取下了,左边的也就可以轻松的取下了。

取下之后,才发现视频里的缓降器,都是一体的,而我这种,是两体的,所以利用网上的方法,怎么也取不下来。

两侧的缓降组件并不相同,左边有几个齿的,是控制圈的,圈上有相应的齿,可以卡住,而右边八角的(其中有一个是圆角,故只能安装在一个角度上)是连接盖子的。

很明显,右侧的塑件件,已经断裂了。但是淘了一圈,没有找到相同样式的,而且价格也不便宜,2只将近30块,本着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方针政策,用胶粘住,并植入铜丝,以加固。

粘好后,怕不结实,毕竟这是主要受力点,发现控制盖子和圈的这部分是相同的,于是把左右互换,把粘好的用来控制盖子(盖子不经常盖,用的不多),另一只好的控制圈,这样基本恢复正常使用了,等再过个11年,它坏掉了,再修复吧!

网友:
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
自力更生啊,DIY精神。

网友:
盖子有现成的配件的。

网友:
马马嘘嘘吧

网友A:
好像没啥东西是混拆坛的朋友修不好的。

网友:
这是个有味道的帖子,我拖着进度条飞速的瞄了一眼

网友:
前几天才看到了缓降器的拆解小视频,今天就看到坛友的拆解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还真是混论坛的啥都会修~

网友:
混论坛的啥都会修~

网友:
复合型人才啊,啥都能搞!

网友:
可以换个盖子哈哈

网友:
建议准备三D打印机自己建模制造配件,将DIY精神发扬光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啥东西是混拆坛的朋友修不好的。

好像都有自己割包皮割痔疮的,这种小事算个啥...

-----------------------

网友:
缓降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都有自己割包皮割痔疮的,这种小事算个啥...



求上割包皮割痔疮的链接。观摩一下。嘻嘻。

网友:
喔,果然重口味

网友:
有些是用阻尼胶的,可以涂一点

网友:
塑料件的耐久性不如尼龙件,塑料的老化快

网友:
一直不明白马桶盖缓降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