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联想电源适配器的问题

楼主(2024-07-29):
一台联想适配器(型号见下图)采用dap013芯片,不带PFC ,大电容空载电压高达475v,带负载电压310v正常,之前保险,整流桥,大电容损坏,现在换上新的发现空载电压高,各位大神有谁遇见过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我也有个一样的电源,换了保险和滤波电容,换件后发现带载高压正常,待机电压高。懒得弄,鱼上30多包邮买了两个不带电源线的。

网友:
刚找出来,把这两电容换了就好了。标称470nf,实测1个只剩1点几,另一个250多。

楼主:
谢谢南飞,我换一下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