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PDD上买的电池测试仪误差有些大。

楼主(2024-07-29):
图使用方便买的多型号数显电池测试仪,可测1.2V-4.8V还有9V的电池。

结果使用下来误差大,不知道是不是个例。
18650用万用表测的4.13V,用这个显示4.44V。
5号、7号和9V的方形测试结果都偏高。

网友A:
理论上这个测量的电压数据应该比万用表测量的低一点,因为这个测量电压时是带负载的。

网友:
你的万用表用的是不是专门测电池的档位?

网友:
这个东西没什么用,还不如买块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这个测量的电压数据应该比万用表测量的低一点,因为这个测量电压时是带负载的。 ...

同款带LOGO的,应该是第一款,测电池电压比万用表测的略小,这个是带负载的

网友:
没用过 ,,围观一下 谢谢分享

网友:
可以校准的吧

网友:
不容易校准的话,测量值可以当个参考

网友:
估计精度就这样了,权当参考吧。
这个是带负载的,如果是万用表不带负载的测电压的挡位,这个测出来应该要低一些才对。

网友:
个人使用,能用就行呀!!!

网友:
应该找商家处理

网友:
感觉算正常。

网友:
这种仪器本来就是看个大概,参考着用吧

网友:
买个4线的,测的基本就差不错,或者直接上耀锐的,用的人多。

网友:
相差这样大,厂家还拿出来卖啊,是不是取样分压电阻错了啊,
以前做充电宝,MCU采样,是用100K+1K采样,1K再并个0.1UF电容,突然有批0.1电容漏电,一直显示充不饱,4.2V变2.9V,实际电流没有,MCU就是一直在闪灯

网友:
测试电压误差太多了,肯定不正常。

网友:
这玩意儿是不是只是做个参考

网友:
是不是厂家的瑕疵品?正好多多很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