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惠威M-20W音箱,低音炮突然出现很大的嗡嗡声,拆开看看能不能修。。。

楼主(2024-07-29):
家里一台十几年的惠威M-20W有源音箱,前两天低音炮无故突然出现很大的嗡嗡声,拔掉所有连接线依然存在。此嗡嗡声不受音量电位器影响,接入音频信号后可以在嗡嗡声里勉强听到音乐声音,只是声音,没有音质可言。

于是找时间拆开看看。

铭牌:

低音炮外观:

背面接线口和大块的散热板:

拆除固定内六角螺丝:

翻过来,可以看到一大一小两块板子:

小板:

大板:

大小板各有一块NE5532P运放,用了4颗1875功放IC。

箱体里面可见低音喇叭和环牛变压器:

没有看到明显的损坏痕迹。也不知道怎么检测电路,有懂得的大侠来指导一下。。。

看到有个一万微法的电解电容鼓包了,先换了这两个电解电容看看是否问题所在。

不行的话再把这个NE5532P换了看看。
估计这两个地方最为可疑。

其他方面也不太懂,先这样乱医一气看看。

欢迎各位参观指导!

补充内容 (2024-8-2 11:55):
汇报一下维修结果:换电容后音箱满血复活,修好了。见汇报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5635-1-1.html

网友:
用料和做工还行,1875集成功放IC发热是很大的,这个散热看着有点寒碜呀!

网友:
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换电容就好了

网友:
那个5532没有问题的。

网友:
5532不会坏,1875BTL 接法接的低音炮喇叭,看看有一边1875及电阻

楼主:
买了电容还在路上呢

网友:
可能是滤波大电容失效了,换了试

网友:
看电路板做工很一般,但又看到运放之王NE5532了,好像又还行。

网友:
换大电容就好了

网友:
guo断考虑是时间太长了,二三十年下来
那滤波电容应该失效了。

网友:
围观一下,等专业高手。谢谢分享

网友A:
好假的1875,这是tda2030打磨的吧,换一个试试

网友:
电容和电位器容易老化,先查它俩。

网友:
看起来用料还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假的1875,这是tda2030打磨的吧,换一个试试

哈哈,这是国产的1875吧?带腰子形的

网友:
应该就是该电容坏了

无论声音大小,都会引起嗡嗡声音

网友:
电容,电位器换新的

网友:
音箱个头看着不 小,换电容试试

网友:
正好借这里问一下,如果是低音喇叭不出声,或者声音变小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