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块故障EXTECH 411万用表

楼主(2024-07-29):
最近收了一块故障EXTECH万用表,缺电池盖,看起来做工用料都还不错,看风格不像国内设计的,倒像是中国台湾省的风格。问题就是上电不开机,把连接测量插孔部分的电路板拔下,发现竟然开机各档位都正常,再插上电路板瞬间又没有任何显示了,转动档位也没有任何反应,大概是这块小插板上有故障点吧。坛里有大神可否指点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十个集成电路,会不会很费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个集成电路,会不会很费电池?

我手中有一块安捷伦的万用表,上面的芯片比这多多了,也不见费电。

网友:
双层叠板,少见

网友:
大概率小板上的芯片挂了,拆掉试试看

网友B:
万用表看着不 错,可以试着修一下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比较老的数字万用表!!!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个牌子,看内部布局确实不像国产的。

网友:
找一下排针的供电脚,量一下是否短路了

网友:
做工不错,应该是插件接口接触不好

网友:
是否短路了。

网友:
顺着电池跑电路
应该不难

或者
简单点:
黑表笔接公共点,红表笔划集成
看能不能找到缺电的地方。

网友:
小板上面的062c可能坏了,换一个试试就知道。

网友:
是不是那两个可调变无穷大

网友:
去找它的线路图

网友:
看网上能不能淘个小板直接换上。

楼主:
双层电路板的万用表很常见,我之前拆的一款早期国产表就是双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看着不 错,可以试着修一下

就是看起来不错才打算修一修,可是没有资料无从修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