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启迪4k高清码流仪HT4K-11

楼主(2024-07-29):
前几天又去逛郊区回收站,发现这台播放器,看上去很新,果断拿下回来研究,当时没有发现遥控器。只是老板不好说,每次买他家东西都很贵,花了25元。
这是用来播放4k高清视频的设备,8路HDMI输出,后面1个USB3.0接口,前面2个USB2.0接口,使用12v3A电源。

2014年的设备

背面8路输出

拆开上盖

右边芯片是意法stm8系列

两层线路板,可以看见HDMI视频信号1分8

线路板底部,核心CPU和散热片粘得很紧,不敢强拆,不知道芯片型号

64G固态硬盘,接上电脑发现是linux分区,里面有4部高清演示视频,每部时长一两分钟

海力士芯片

镁光芯片,不知道是内存还是显存

前面板

GL850G,USB2.0一分四芯片

前面板就是4个usb2.0和8个HDMI指示灯,还有一个接收器

接上电源,开机直接播放视频

设备用料非常不错,金属外壳没有生锈,已经10年保存完好,固态硬盘正常使用,后面8个HDMI接口都能输出信号,只是没有遥控器目前没办法上传视频,网上也没有卖。

网友A:
接个键盘或者配个飞鼠遥控器

网友B:
什么方案的?支持H265编码吗?

网友:
播放器用料看着不 错,试着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方案的?支持H265编码吗?

2014年的,不支持h265。

网友C:
用带红外的手机能不能找到这种设备的遥控?

网友:
设备有了,关键4K片源不好整,太占空间了。

网友D:
8路输出,一般商场用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带红外的手机能不能找到这种设备的遥控?

小米红外试过了,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8路输出,一般商场用的多。

卖电视的经常用

网友:
硬盘拆下来,视频直接拷到硬盘里应该可以

网友E:
为什么商场不用外置的hdmi分配器呢

网友:
这是商场卖电视地方常用的多路播放器,
下面那块带硬盘的板是个播放器,上面那个带8个HDMI的板就是个HDMI一拖八,家用的话没什么用;
其实用起来有点鸡肋,因为现在的电视都带USB口,U盘直接插电视上就能做到它的功能了。
小众产品,没有遥控器的话可以打上面的售后电话试试,看看能不能找厂家配个遥控器。

网友:
卖电器电视展区用的,家里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商场不用外置的hdmi分配器呢

外置的设备也有

网友:
用料看着不错!

网友:
设备有了,关键4K片源不好整

网友F:
你说有没有可能用鼠标键盘试试,感觉那个想2.4g接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说有没有可能用鼠标键盘试试,感觉那个想2.4g接收器

usb有线的鼠标键盘接入都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个键盘或者配个飞鼠遥控器

接USB鼠标键盘都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