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海康威视nvme协议盒子

楼主(2024-07-29):
最近电脑里几年前买的铠侠512gm2硬盘淘汰了,还是买个盒子装成移动的吧!

网友:
通过测速结果来看挺好的,就是不知稳定性怎么样是否能用住?

网友A:
你要说到测速,我可不困了啊。

只追求速度,稳定交给厂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说到测速,我可不困了啊。

只追求速度,稳定交给厂家。

还用着机械盘的表示无鸭梨...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用着机械盘的表示无鸭梨...

------------------

我现在SATA的固态都没法用,总感觉慢一拍。

都把SATA 固态的状态都调到鸡血模式。

我家里台式电脑装的一个三星980PRO;还有一个是闪迪的960G ,只要打开的东西在闪迪,明显感觉慢一拍。

准备找机会都换成NVME吧,我主板支持3个M.2全速插槽。

网友:
速度,速度。节约下来的时间在干嘛呢?发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SATA的固态都没法用,总感觉慢一拍。

都把SATA 固态的状态都调到鸡血模式。

来来来,10块包邮解君愁...

---------------

网友:
用的什么主控啊

网友:
好主控+好散热,稳定性就不会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SATA的固态都没法用,总感觉慢一拍。

都把SATA 固态的状态都调到鸡血模式。

sata大船便宜稳定,同样级别的nvme买不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SATA的固态都没法用,总感觉慢一拍。

都把SATA 固态的状态都调到鸡血模式。

这两年M.2固态贵了,暂时弄了两个3.0的固态凑合用,一个500G一个1T,还有个2T机械+1T机械+512G的SATA固态,这几个硬盘全怼在一个MATX机箱里面,已经插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两年M.2固态贵了,暂时弄了两个3.0的固态凑合用,一个500G一个1T,还有个2T机械+1T机械+512G的SATA固态 ...

其实2023年上半年还没涨价。
我的980PRo就是那时候捡的,270包邮,写入16T;当时还有一个写入4TB的,但是我买的已经发货了。

早知道涨价,都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2023年上半年还没涨价。
我的980PRo就是那时候捡的,270包邮,写入16T;当时还有一个写入4TB的,但是 ...

早知道的话就多买固态,多囤矿卡,现在就赚了

网友:
前几天买了一个同款,后面看到又有9折优惠,顺手价保了几块钱

网友:
这速度可以,就是发热估计也不小。

网友:
没道理啊,10gps的传输速率,最多1250MB/s的顺序读写速度啊。
除非是用了ram cache加速才能跑到这个速度。或者是USB4的硬盘盒。

网友:
用什么软件比较全面检测SSD,狗东第三方买一个512g有点不放心

网友D:
nvme协议的硬盘盒贼贵,至少40多元一个,一天在小黄鱼上看到15元包邮的nvme协议的硬盘盒,抱着被骗的心态买了一个,到货测试居然是真的nvme协议的硬盘盒,还带原包装及数据线,转身就要下单多买几个居然卖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nvme协议的硬盘盒贼贵,至少40多元一个,一天在小黄鱼上看到15元包邮的nvme协议的硬盘盒,抱着被骗的心态买 ...

看到这个牌子就想起了当年它家的光驱了,一晃这么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