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万用表如何校准

楼主(2024-07-29):
这两个表示坏牛屎 换硬芯成功修复

但是电压档MV档位的时候无法归0
请问采用7016芯的万用表要如何校准

网友:
牛屎你也能换?

网友:
不归零就还是有问题

网友:
1直流电压,2交流电压,3电容挡,顺序不要错

网友:
还要有基准

网友:
高手啊!这都能换

网友:
不行返厂维修吧,简单省事

网友(2024-10-02):
顺序 :基准,直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