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快速提升老旧电脑性能的高级办法

楼主(2024-07-29):
快速提升老旧电脑性能的高级办法:
千万不要相信最大支持内存说法,只要插槽够,只要是64位系统,都能加128G以上的内存。方法如下:
如图:去掉勾选的最大内存。

最大内存虽然8G ,直接加到12G也正常使用。

网友:
楼主,2G内存,你实验下

网友:
老旧电脑不单是内存容量问题,还有总线速率,设备时钟,还有明显的瓶颈应该是Sata了,还在用HDD就赶紧升级.

网友:
老旧电脑最好的升级方法是换SSD。

网友:
最明显成本最低的提升还得是换SSD硬盘啊,比如128GB的各种寨盘才几十块,换上就有明显效果。

网友A:
这个"最大内存模块"有没有可能指的是单条大小而不是总量???

---------------------

网友:
加了内存条,换了SSD,是加快了很多,毕竟是老电脑,还是10年前的老电脑,速度提升20%,还是很满意的。对于玩游戏的,建议直接换新电脑。

网友:
加那么大内存有什么用,CPU的才是

网友:
xp,win7 精简版搞起,再来个ssd,内存8G 够了

网友B:
插再多也枉然,提升有限,不如换个SSD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最大内存模块"有没有可能指的是单条大小而不是总量???

--------------------- ...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提升最快的就是ssd
然后是双内存,就是双通道,速度提升也是有的
但是吧,其实单通道,ddr3的吞吐量,其实每秒也不少的了,只要能跑满,也是不错的
所以还是换ssd才是首选

网友:
这都是套路。

先换SSD,一般就会有很明显的速度提升

再加内存条,一般能很好的改善使用体验

最后的大招就是换CPU——其实我觉得真到这一步了,就不如换机器了

网友:
如果cpu性能不够,还可以买这个平台的更好的CPU价格现在相对于以前是白菜价了。

网友:
现在二手的老旧内存也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这样的!!!

你去百度下就知道了 。。就是最大。

网友:
芯片组、处理器不支持你再怎么折腾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再多也枉然,提升有限,不如换个SSD

内存大小限制好多程序能不能运行,换SSD和CPU 只是限制了运行快慢。内存大小限制好多程序能不能运行,换SSD和CPU 只是限制了运行快慢。内存大小限制好多程序能不能运行,换SSD和CPU 只是限制了运行快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