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小米充电宝10000mah双快充型号pb100dzm

楼主(2024-07-29):
拆一个小米充电宝10000mah双快充型号pb100dzm,充放电无反应,电芯、电路板崭新,那位大神帮看一下怎么弄。

网友A:
没检测下电芯电压?

网友:
是不是放太久饿死了。

网友:
直接量一下电池两极电压,感觉是快饿死了。
我手头一个老的2代 还是micro口的因为接口问题闲置好长时间了还是好的,容量还有85%左右,不过也有点鼓包了

网友:
电池过放电,看好正负极接4056充电板,预充一两小时,等电池电压上到3v以上,接上充电宝自带输入口,能充电的话去掉4056充电板。

网友:
家里一个5000的  没怎么用

网友:
我还有个10000的没用过呢 不知会不会饿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检测下电芯电压?

电芯电压3.7V

网友:
一般电芯出问题的多,我刚拆了两个不支持快充所以平时用的很少的充电宝,电芯容量都不到标称值的一半了

网友(2025-06-28):
这个可以有

网友:
这个也是上不了飞机了

网友:
上不了飞机了。。。

网友:
老款了,拆电芯用算了

网友:
这是 单C口,双A口版吧,如果电池 还有电,可以试试 瞬间短接 电池两个电极 ,复一下位。

网友:
只要板子没问题,直接用可调充电池到3V以上,然后用数据线连充电接口大多会起死回生。

网友:
一般都是电池饿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