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厨房增压花洒特别容易坏,怎么办?

楼主(2024-07-29):
增压花洒洗碗非常方便,但是每隔一段时间,花洒前端就会开裂,

怎么办比较好?
哪种增压花洒比较耐用?

网友:
不锈钢值得拥有

网友:
不要买这个电度过的材料,要买新料生产的................你这个是太脆了

网友A:
就算材质不行,怎么会裂这里

网友:
在进水口的接口处加一片减压垫片,缩小出水口,降低压力处理。

网友:
唬人的玩意,买个普通的

网友B:
买不锈钢材质的就不会断了,至少也要买个铝合金材质的。

网友:
得上不锈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不锈钢材质的就不会断了,至少也要买个铝合金材质的。

你用过不锈钢的增压花洒?

网友C:
塑料电镀的强度不够,定期打开清理水垢和杂质,保持畅通不容易开裂。最好的是使用不锈钢花洒(自用的是苏泊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电镀的强度不够,定期打开清理水垢和杂质,保持畅通不容易开裂。最好的是使用不锈钢花洒(自用的是苏泊 ...

不锈钢花洒,喷口大,是不是出水冲力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不锈钢材质的就不会断了,至少也要买个铝合金材质的。

铝合金材质的花洒喷头什么样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锈钢花洒,喷口大,是不是出水冲力太小?

我买的这个可以切换大中小三档

网友:
唬人的玩意

网友:
换质量好的品牌货

网友B:
我在某宝上买过一个不锈钢花洒,收到后发现是铝合金材质的,只有喷口的圆片是不锈钢的,我问了一下卖家,结果卖家直接给我弄了个退款不退货,我也就先用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材质不行,怎么会裂这里

这里承受的水压比较高?

坏了4、5个花洒了,都是这个位置坏的

楼主:
你用的哪种花洒喷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某宝上买过一个不锈钢花洒,收到后发现是铝合金材质的,只有喷口的圆片是不锈钢的,我问了一下卖家,结 ...

用多久了?是三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