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防止个人自行车被顺走,是不是最好给自行车加装GPS模块?

楼主(2024-07-29):
这里有人试过给自行车加装GPS模块么?

具体怎么搞?有人知道么

网友A:
参考共享单车的定位系统。

网友B:
问题是你GPS模块你装在那里,车就那么点,明眼一看就看得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你GPS模块你装在那里,车就那么点,明眼一看就看得出来了

加装是很麻烦

网友:
塞车座管子里,天线嵌进座垫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共享单车的定位系统。

怎么参考?

网友C:
GPS模块可以装在座垫下面,现在能定位的东西已经做得很隐蔽很小了,如AirTag,自带2032电池,可管几年,体积也就二颗2032电池叠加大小。但是最简单的办法是在车把中轴转向部分打一个通孔,在需要防盗时将一镙杆插入其中,锁住转向,再用一个红绸布系上做伪装。使得车辆只能原地转圈,不可直行。

网友:
车尾夜骑警示灯内部改造试试

网友:
肯定最是好给自行车加装GPS模块,并要装2个以上。

网友:
据我所知,目前有两种方案, 一种是类似功能机的手机模块, 有点大, 我同事买过用一天就退了, 电池不行, 这种产品宣传待机多少天都是假的, 实际上一般就一天到三天, 解决的办法是通过外电给它常供电

另一种方案是蓝牙方案, 用水果的定位机制, 就是当水果机经过这个模块时, 就会把这个模块的位置上传给水果的服务器, 从而实现定位。这种属于被动方案, 好处是耗电少, 体积小, 形态可选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模块可以装在座垫下面,现在能定位的东西已经做得很隐蔽很小了,如AirTag,自带2032电池,可管几年,体积 ...

AirTag,一个2032电池,可以坚持好几年么?

网友(2024-09-02):
最好的方案是,车子不放在不安全的地方,否则不骑行。

网友:
装了估计也没啥用,别人立马看到了,直接一锤子

网友D:
车子贵,可以用airtag。之前有人装到水杯支架下面,很隐蔽的位置。一般也想不到。其他就是自己找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子贵,可以用airtag。之前有人装到水杯支架下面,很隐蔽的位置。一般也想不到。其他就是自己找位置了 ...

水杯支架下面怎么装?

粘贴到支架底部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水杯支架下面怎么装?

粘贴到支架底部么

大概类似这种,装在支架后面,螺丝拧紧后看不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杯支架下面怎么装?

粘贴到支架底部么

刚网上查,还有这种和坐垫下面的,专用airtag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概类似这种,装在支架后面,螺丝拧紧后看不到的。

这种是塑料支架么?
如果是金属资料,airtag信号是不是没法发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是塑料支架么?
如果是金属资料,airtag信号是不是没法发出来?

都是塑料的信号没问题。座椅下是3D打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