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饭煲烧的饭有点焦糊,拆了底部磁钢,量了下热敏电阻

楼主(2024-07-29):
测量结果是50k,应该是正常值,还需要更换这个磁钢吗?

网友:
测量结果不准的,先换了再说

网友:
要测量105°情况下的阻值吧。

网友:
换吧,一换一个不知声

网友:
上盖还有个热敏吧。

网友:
多加点水 试试。。。。       换新的吧

网友A:
这个磁钢还带无根线,我的电饭锅没看到这东东,看来很高级的东西,带热敏,高温跳闸,保温功能齐全。我的磁钢是一根铁片,带动一侧的触点开关,然后控制跳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磁钢还带无根线,我的电饭锅没看到这东东,看来很高级的东西,带热敏,高温跳闸,保温功能齐全。我的磁 ...

银行送的三无产品,用了2年还行,牌子都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磁钢还带无根线,我的电饭锅没看到这东东,看来很高级的东西,带热敏,高温跳闸,保温功能齐全。我的磁 ...

应该是一根地线,两根是热敏电阻,另外两根红线是电源线串接了高温保险丝。

网友:
我的都是直接换

网友:
这玩意万用表能量出来好坏??

网友:
直接换新的试试

网友:
应该不是电阻问题,转换思路,比如长期高温下主板电容容量下降

网友B:
确实,某天,存款到期,大概10个,到银行转存,被工作人员带的稀里糊涂
意思利息每三个月打卡上,本金不变,存满三年
送电饭锅一个
没想通,带着礼物回家理理思路,还是没想通
奇怪,明明在大厅,思路很顺畅呀
找个离家近的相同银行问问
说可能办了理财产品,我咬定是要做存款的,脑子不够用,不碰理财
搞了好一会,银行经理出面答应转存款
又送了个电饭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某天,存款到期,大概10个,到银行转存,被工作人员带的稀里糊涂
意思利息每三个月打卡上,本金不变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某天,存款到期,大概10个,到银行转存,被工作人员带的稀里糊涂
意思利息每三个月打卡上,本金不变 ...

你们那送这玩意,我们这的本地小银行送冰箱,是那种新式对开门的,

网友:
这玩意不是磁钢而是热敏电阻,性能不如磁钢稳定,看到很多整体换掉的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实,某天,存款到期,大概10个,到银行转存,被工作人员带的稀里糊涂
意思利息每三个月打卡上,本金不变 ...

现在很多道道绕的很,本来在银行存的到期自动转存,柜员却说到期需要来柜台办理一下~可能潜台词是拼凑柜员工作业绩?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很多道道绕的很,本来在银行存的到期自动转存,柜员却说到期需要来柜台办理一下~可能潜台词是拼凑柜 ...

转存一般有小礼品送或积分换心仪礼品,自动转存一般是通知利率,人工转存达到一定额度会有一点利率上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