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所有移动设备充电器的转换效率都很低……

楼主(2024-07-29):
例如一个华为的22.5W充电器,为了输出22.5W的电要消耗75W,是不是有点太浪费了?

网友:
那多出来的50多瓦哪去了?难道都变成了热量?

网友:
你以为消耗的功率是100V×0.75A=75W ?
那么240V×0.75A=  ?

网友A:
你的理解错了,这种充电器的转换效率85%左右,功耗不超过27W。https://mp.weixin.qq.com/s/6P5t-I4TxKhlbD3iT_huwA

网友:
通常认为的无线充电转换效率是最低的。一般在30%-50%

网友:
你应该测输出与输入功率的比值,你这样计算太离谱了!

网友:
你没想过多出来的几十瓦怎损耗掉的?

网友:
交流电要考虑功率因数。

网友:
谢谢分享,张知识了。

网友:
我X,这个结论是咋得出来的???

----------------------

网友:
大概80左右,不可能输入功率那么大的,不然插上去就烫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错了,这种充电器的转换效率85%左右,功耗不超过27W。https://mp.weixin.qq.com/s/6P5t-I4TxKhlbD3 ...

谢谢提醒!

网友:
那么小的充电头,额外消耗7-8w就会爆了

网友:
我的理解是输入的标识只是告诉你这个设备需要的上限,在这个输入下它可以满负荷工作

网友:
充电头的效率高多了,充电宝的升压效率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