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随身WIFI常见1.8V低电压SPI闪存编程适配器

楼主(2024-07-29):
随身WIFI常见1.8V低电压SPI闪存编程适配器

研究中兴微或者ASR随身WIFI的朋友,或许都会发现大多数机型使用了1.8V的闪存,而如果我们的编程器只能输出3.3V,直接读写相当容易导致芯片报废。本工程使用了德州TX0108E高速双向电平转换器,单价只需1块钱,对SPI进行电平转换,即使是配个便宜的CH341编程器都能安全读写。再也不需要买昂贵的支持1.8的编程器了!

某些多事的编程器,例如图上那种,总是报告:本机不支持XXXX(1.8V)的型号,这时候不能严格按1.8V这个型号选择,找几个3.3V的对应型号去选用,并且去除“编程前ID检测”的打勾!这样他就不会报错了!再详细举例,像图上25L开头无法读写,改成相同厂家25V开头的。

附件下载:

白嫖下载:
特别注意了白票下载这里,经过了导入,格式转换,看着问题不止有一点啊?protel 2004旧版本这么不喜欢做兼容测试吗。。。真的要打样还是别吝啬,使用附件下载吧。
显示审核需要一天,白票们耐心等等哈

https://oshwhub.com/rushx/SSWIFI_1V8_SPI_ADAPTER

网友A:
我的T-48编程器支持1.8V的芯片烧录

网友B:
我记得CH341A有个跳线是改电压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CH341A有个跳线是改电压的???



嗯对啊,5v和3.3v,可以试试哪个烧得比较彻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T-48编程器支持1.8V的芯片烧录

切,来自土豪的凝视
我那个才买没一年厂家就搞t48了

网友:
留个言,等白嫖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对啊,5v和3.3v,可以试试哪个烧得比较彻底

原来如此...

------------------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来自土豪的凝视
我那个才买没一年厂家就搞t48了

TL-886II PLUS这个编程器我也有

网友:
以前修台式机,写BIOS遇到过1.8V的闪存,记得还像是宏碁的电脑。

写都能成功,就是校验随机错误,一会这里错,一会那里错。

最后仔细 发现是电压不对,后来就给编程器家里一路1.8V给闪存供电,再写就没事了。

也就是说只要给闪存供电对了,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C:
其他软件话的板子导入到立创也没法白票的吧?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他软件话的板子导入到立创也没法白票的吧?有什么办法吗?

导入到立创的eda里面,导出立创的gerber就好

网友:
这技术太牛了,学不来呀

网友:
RT809H前来围观,烧写1.8V片子时还是习惯加个245转接卡

网友:
还是spi的那

网友:
应该用的着,也嫖一次。

网友D:
341有点慢,347要好些

网友:
虽然暂时用不上,还是备一个,等白票

网友:
今天直接用CH341编程器写了一片8M芯片,也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341有点慢,347要好些

341便宜,一年也用不到几次,没所谓拉

网友:
谢谢分享,好像用不上,我有809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