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传统卷帘门如果配合人脸门禁系统实现刷脸开门。

楼主(2024-07-29):
图1-2是传统的卷帘门控制器,基本通用,一般带手动开关,上下停三个按钮。
图3是海康的门禁一体的线路图。然后我自己是做海康的门禁系统的,想弄一套通过刷卡或者人脸来实现开关门操作。
海康的门禁机一般只需要给接一个NO+COM(常开)或者(常闭)NC+COM(即通或断)信号给门锁他就能实现上锁和解锁操作,我想让我的门禁机也能实现像我刷卡或刷脸给卷闸门开停关,即刷一次开,再刷一次停,再刷一次关,这样。和简单的只负责开这样的操作。我的理解 是不是需要加继电器来实现,如果是的话,要实现开停关三个功能应该用什么继电器,怎么接法。如果只实现开又是怎么接法,求指导,谢谢。

网友:
4017,只用三个输出。刷一下1个脚输出高电平,再刷一下第二个脚输出高电平,再刷一下第三个脚输出高电平。。。

网友:
外面装上人脸识别,可以仿照小区门禁,安装带显示屏,人脸红框标注
口袋内暗藏遥控器,趁有人的时候,假装扫脸
手在裤袋内按遥控,开门,潇洒入库
完美

网友:
人脸识别输出开关量焊接在遥控器上按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