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mikrotik rb750gr3路由器

楼主(2024-07-29):
拆一个mikrotik rb750gr3路由器,标记一下电压电阻数据,分享....

外壳成色还不错...

路由器 5口 1000M有线,没有WIFI

放很久了,里面灰尘有点多,等下洗洗干净

板子还算干净,没什么灰尘

背面平整,没什么芯片

CPU MT7621AT 双核,内存NT5CC128M16IP-DI,256M,闪存16M SPI

万用表测量的主要数据,红笔接地,黑笔测量

附一张,电路基本原理方框图
欢迎评论分享,谢谢!

网友:
硬件nat跑满千兆没问题吧

网友:
居然还带个蜂鸣器!

网友:
固件是什么情况?能刷第三方固件吗
一直想买个类似的放在弱电箱里

网友:
用起来和国内的有什么不同?

网友:
这款的工作温度比760igs要高,-40°C to 60°C。工作起来几乎不发热。MTK一代神器。

网友A:
就上网来説 和垃圾路由好像没什么区别。

网友:
MTK7621千兆的啊

网友B:
这牌子的千兆有线路由比较少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上网来説 和垃圾路由好像没什么区别。

硬件一般般,优点, 系统比较好,稳定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牌子的千兆有线路由比较少见啊

无线 ,有线的 型号也很多。千兆有线,万兆光口的也有。

网友:
7621神器 很早前用过

网友:
这玩意的电压范围真大啊。普通的用12v,用8v估计凑合能开机,30v怕是扛不住

网友:
硬件配置不错!做工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