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今天修好了丈母娘的电视,修到我的眼睛都流泪。

楼主(2024-07-29):
继续上个帖子,
丈母娘家的这台TCL55Q2开不起机了

修它之前抖音搜索一下,很靠谱,
抖音的搜索效率比百度靠普。
发现这是三星Y16Y18系列屏幕的通病。
需要断y修复。
这次带上了焊接工具和美工刀。

找一节细铜丝备用。

三星屏幕一般都是右边的y有问题,
用美工刀划开5-21,到这一步开机就能出画面了,但是有轻微的横纹。

5-21脚,划开上面,将下面排线全部焊接在一起。)
接下来就是要命的焊接了,这种细小的排线。
专业的师傅都是用放大镜或者显微镜下焊接。
我这个二把刀师傅,没有工具只好用眼睛看着焊接,好几次都没焊好,都要放弃了,
觉得能修好的东西,最后死在我的手上,我的心不甘啊。
最后用高温胶带把不需要焊接的地方粘贴好。
然后再焊接,就是这样都搞了好几次才满意,
上次买的玩具放大镜起了不小的作用,方便检查。
既能用手机拍摄,又能用眼睛观察的60x放大镜

测试好后再装机。

最后多出了一颗螺丝,草。

开机ok。

显示画质完美。

赶紧走人,免得又坏了,老子跑得比兔子还快。
上次给小姨家修的更简单。
省了500,零成本维修创维酷开电视花屏闪屏。

网友:
再苦再累也应该的

网友:
你这焊锡不行,含松香的,温度高了就变黑,还会冒烟(这就是修得楼主泪流满面的原因吧?),得用BGA用的锡浆,没有松香,不会变黑也不会泪流满面。

网友:
多出一颗螺丝, 可太真实了。。

网友:
这技术真牛!牛B克拉丝

网友:
看楼主使用的焊台,绝对是个高手!

网友:
锡浆不是得用风枪吗?没风枪。

网友: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下次再坏就得你给丈母娘买一台新的了

网友:
修好了就好,跑啥啊?丈母娘没给你加鸡腿?

网友A:
修复的原理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复的原理是什么啊?

断y啊,很多屏幕断y就能修复。上次给姨修的电视,现在还在用。

网友:
什么原理,屏坏还可以这样修啊。

网友:
真的太意外了,我也是TCL这牌子电视机了,居然用上三星屏幕了

网友:
我也刚修好我那台,不过我直接换了唯一的主板,整个电视就屏幕和主板两个东西。你这个起码电源板还是独立的,我最早那台直接四个主板,坏了复杂的都不想修

网友:
神一样的操作。

网友:
焊接细小的排线,裸眼确实费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断y啊,很多屏幕断y就能修复。上次给姨修的电视,现在还在用。

厂家为什么要设计这个多余的Y呢?

网友:
本来就想叫你给你买新的!

网友:
为什么你需要切断,我都是贴东西绝缘就好,也不用焊接,这边走不通就自然走另外的Y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