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手机充电器改一个“小”可调电源

楼主(2024-07-29):
一直都想做个小不点的可调电源,虽然不知道有什么用,这几天有时间就行动了

先上成品图,电压3-12V可调,没加电流表

盒子尺寸56X58X28mm

和插头对比大小

内脏用的PD充电器裸板(18W),这种充电器能省的都省了,设计电路都差不多,就不画电路图了

PWM芯片用的SDC5091A(未查到详细资料,查到5091T的了,不一样)次级同步整流芯片SDC5161(未查到详细资料),协议芯片打磨了

用这个电源优点: 1、便宜、手里有
                           2、5-12V都在设计范围内
                           3、原边芯片只用一路启动电阻供电,没用辅助绕组供电,电压往低调不用考虑芯片工作电压(此款)
                           4、协议芯片在小板上,但是TL431电路在大板上,拆掉小板,默认输出5V

TL431的计算公式

在电源板上找到对应电阻

R2、R3阻值对照表

R2用10K电位器代替,最高电压12V,计算R3是2.6K,最后手里找到2.4K的

某宝最小的电压表

先焊接测试下和计算结果差不多(这个最低电压刚好,再低电压表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因为控制的是上分压电阻,电位器开路,电压会升到最高,为防止炸电容,在431处增加12V稳压二极管,万一电位器开路,电压会被限制到大概13V(12V加光耦压降)

然后盒子开孔

电源重新整理下线,放盒子里704固定,主芯片加了个小散热片,应该没啥用

组装完成测试带载

在3V时,电流拉到4A,没在往高试,因为没做限流,都靠主芯片在原边保护,应该算恒功率吧,电压低,电流就能往高拉,但是对同步整流芯片压力太大了,没测试短路保护,怕炸

没有合适负载。这个是12V测试负载太大,电压被拉低,应该是恒功率了

这个是12V时1.2A电流,1.5A应该没问题。

没加电流表挺不方便的,就这样结束吧

THE END

网友A:
你开的这孔真漂亮
只是盒子密封性太好了,不利于散热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开的这孔真漂亮
只是盒子密封性太好了,不利于散热呀。

这个盒子塑料比较软,电钻打完孔,用手术刀就能削动,比较好开,至于散热,这个电源应该不能太大功率用,应该没事

网友B:
上门修儿童玩具肯定能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门修儿童玩具肯定能用上

这想法不错,上两天真给人修了不少玩具

网友C:
外观再打磨一下,比如喷个漆,印个logo,那就更

网友:
就是不知道那些氮化镓充电头是否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观再打磨一下,比如喷个漆,印个logo,那就更了

本来还做了个亚克力面板的,结果那个亚克力非常脆,孔都开完了,被我一屁股坐碎了没心情做第二块了,放弃了

网友:
脑洞大开,动手能力强,小巧玲珑。

网友:
56X58X28mm,体积确实挺小的。

网友D:
楼主舍得用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舍得用料哦

这个,没用啥料成本很低的

网友:
做的不错,孔也开得好

网友E:
手机充电器改的可调电源非常不错,如果是电压 电流双显示使用起来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机充电器改的可调电源非常不错,如果是电压 电流双显示使用起来更好

嗯,没有电流表确实不方便

网友:
挺漂亮,有眼光

网友F:
孔开的漂亮,电源应该找个好点的

网友:
小巧实用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孔开的漂亮,电源应该找个好点的

手里有啥合适的就用啥了,不满功率用应该没事

网友:
用起来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