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汽车空调控制面板ac按键失灵

楼主(2024-07-29):
失灵按键是auto、ac、主驾座椅加热.
圈起来的三个按键失灵

进过不明液体,清理完故障依旧,按键用万用表测试正常,空调ac键状态灯常亮,没有明显损坏迹象,请教大家应该怎么查

失灵按键线路检测应该是同一路,不知道是怎么实现控制

网友A:
跑线路看看阻值,有的是按键换不同的阻值实现的

网友:
这个现在是整个更换,没人去费力气维修的。

楼主:
已经修好了,一个孔断线了,不清楚为什么是三个按键串联怎么控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修好了,一个孔断线了,不清楚为什么是三个按键串联怎么控制的

二楼已经表达的很清楚了,紫薯布丁

网友:
已经修复了,

网友B:
像别克系列的面板,GL8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别克系列的面板,GL8的吧?

不是GL8的,有点像。这是江淮瑞风M5的空调系统控制面板。

网友:
大概率是阻值按键。不同阻值对应不同功能。顺着线路跑跑。

网友:
确实很像别克的面板。
我上个月也修了一个,不过是按键坏了,不能弹起了。
学名叫“硅胶按键”规格6*6*5,对应长宽高。还有一种是6*6*4.3,狠悲催,没量准,我买错了,没办法在按键上点了一滴紫外线固化胶,勉强能用。
如果按键没事,就用万用表蜂鸣档跑线路,看有没有不通的地方。进液的很多都是线路板过孔腐蚀不通。

网友:
典型的线路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线路看看阻值,有的是按键换不同的阻值实现的

很多车机用的都是这个方式

网友:
学习4儿子干法,模块更换

网友:
买个拆车的换

网友(2024-09-06):
这种开关坏的不少,尝试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