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红旗H9轿车150W车载正弦波逆变器

楼主(2024-07-29):
上海奉天电子的其他车载逆变器拆解链接:
拆个红旗车上的正弦波逆变器
拆解大众新POLO汽车12V变220V逆变器

咸鱼购买红旗H9、HS7、HS9电源逆变器(正弦波150W)接上点烟器插头,用于给Mate 60手机充电(66W超级快充)。
备注:不能采用DC-DC转换器电源,存在功率管击穿,损坏手机的风险。

该逆变器由上海奉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六瓣花图案为奉天公司的LOGO。

PCB:A为前级驱动小板

前级驱动版的正面(借用哔哩哔哩《正弦波逆变电路》视频截图)

前级驱动采用SG2525AP芯片。

前级驱动版的背面(借用哔哩哔哩《正弦波逆变电路》视频截图)

前级驱动版共采用三块LM2904运放芯片

前级驱动版U202为PIC12F510单片机芯片

红、绿LED指示灯由PIC12F510单片机控制。
备注:原理图来源于哔哩哔哩《正弦波逆变电路8》视频截图

两个光耦都是由LM2904运放器进行控制。

PCB:B为后级驱动小板

后级驱动小板采用PIC16F716作为正弦波SPWM信号生成芯片。

后级驱动小板背面

后级功率管驱动采用两块IRS2103芯片

热敏电阻RT100用于检测储能电容温度(备注:大电流时储能电容温度较高)

Q100和Q101为前级功率管,型号为IRF3205。

Q102-Q105为后级正弦波H桥功率管,型号为SVD840F。

L7815三端稳压器

红色、绿色LED接线端子。

主板背面

主板背面型号丝印

次级400V直流整流二极管

网友:
和大众的逆变器几乎一模一样

网友:
东西不大,还挺复杂的,用料不错。

网友:
里面满满都是料。

网友:
车规级别的用料都还是不错

网友:
绿色磁环有条缝,应该是避免磁饱和的吧。

网友:
看着做工不错

网友:
这用料和做工都不错,都是工业级或者车规级的芯片

网友A:
板子上打的好像是"风天电气"?
话说这玩意怕是不比进口的便宜吧?

网友:
大厂应该是车规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打的好像是"风天电气"?
话说这玩意怕是不比进口的便宜吧?

是奉天电子

网友:
没找到红旗的标,到看到一朵小花

网友B:
不能采用DC-DC转换器电源,存在功率管击穿,损坏手机的风险。你这句话让市面上的正规车充情何以堪啊

网友:
除了功率小点,其他没毛病。

网友:
用料不错就是功率小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能采用DC-DC转换器电源,存在功率管击穿,损坏手机的风险。你这句话让市面上的正规车充情何以堪啊
...

汽车也就12V电压,现在手机都支持快充20V了,就算直通也没事吧

网友:
谢谢分享,很详细。测一下,波型如何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车也就12V电压,现在手机都支持快充20V了,就算直通也没事吧

哪位高手给答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