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关于 红色板子的3280BB 的个人体验(给想入手的人一个参考)

楼主(2024-07-29):
关于 红色板子的3280BB 的个人体验(给想入手的人一个参考)

最近一直在弄这个3280BB的板子,试了很多MLC 和 TLC。

说下个人体验,给想入手的人一个参考。

如果闪存颗粒是  Intel 和 Micron MLC的,没问题的。

如果是三星的MLC,我只试了一种,没问题的。

如果是SKhynix的MLC,最好不要用在这个上面,不太支持的。

闪迪的没试,我手上没闪迪颗粒。

至于Intel 和 Micron 的 TLC,开卡可以成功,但是写入1.4GB 的时候会掉盘,然后就不识别了,只能ROM模式重开。

所以如果你的闪存颗粒是TLC,最好不要用在这个上面,不太支持的,掉盘掉到怀疑人生。

如果你的闪存是  Intel 和 镁光 MLC,可以用。

我翻了翻论坛的帖子,3281BB的情况应该是跟3280BB一样的,根据自己芯片情况,再决定是否入手吧。

网友:
东芝的1zMLC,贴两颗上去直接识别不了。
这个板子实在是差。

网友:
东芝的1zMLC  2258XT 最终把

楼主:
所以,还是  3281N AB

网友:
3280价格不错,我就直接选了2246XT

网友:
我双贴NW921出480G也不错

网友A:
3280ab还可以,bb固件一坨。mlc推荐用3281ab或者3281n,tlc直接上3282,可以直写,比大波浪好多了。另外我以前用3280bb红色板子帮别人做过一个双贴英特尔B17A 64G的盘,挺稳定的,颗粒是企业打孔盘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80ab还可以,bb固件一坨。mlc推荐用3281ab或者3281n,tlc直接上3282,可以直写,比大波浪好多了。另外我 ...

我B16的白片掉盘掉的不行。

网友:
我的3280bb贴的ddj,前后跑了四五圈,中间只有一次不正常插拔导致掉固件,其它还算可以

楼主:
补充:今天又反复试了2款SKhynix 16nm的MLC,一个是单颗128GB的,另一个是单颗256GB的

都是支持的,就是速度不行,频率只能设置64,顺序写入80MB/s左右

如果频率设置A8会掉盘,可能我这几个颗粒体制不行。

总之,是支持,就是速度不行,如果追求速度,skhynix mlc还是上2246en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