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作大电流10A pwm调速器!请大家批评指点!

楼主(2024-07-29):
已经打板了。5张。但是电子元器件还在找。已经有5个ne555芯片了,n mos也有好多,比如060N03L、090N03L、13N03L、D70N0、等。

13N03L、06N03N,
FTD06N03NA 06N03LA TO252 30V 60A N沟道
IPD13N03LAG N 沟道场效应管 25V 30A  TO252
IPD13N03LAG N 沟道场效应管 25V 30A  TO252

1.这个电路是否可以承受775电机?会不会烧坏?如果需要承受20A电流,需要改变哪些元器件的型号?

2.这个可以承受最大多少伏的电压?一般是用12v电压,但我想知道19v左右可以不?

3.如果加一个自恢复保险丝,需要加在哪里呢?估计要飞线了。是不是没有必要?又或者在电源输入进的时候正极串联一个20A的自恢复保险丝?

我虽然有一堆贴片,但是贴片那么小,难度太高了,估计要全部换成插件的了。希望到时候好操作点吧。

已经下单成品的10A的pwm调速器了, 所以不要劝我买成品了。我想体验diy的乐趣,学习电子的趣味性。

想做个775电机的大电流pwm调速器,感觉难度很大。因为775最大电流的时候可能有二十安培、不知道要做哪些改动。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网友:
这个支持一下。

网友A:
MOS管耐压太低了,最好用60V的,775电机电流太大,MOS管散热也是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耐压太低了,最好用60V的,775电机电流太大,MOS管散热也是大问题,

谢谢大佬!一般是用12v电压,但我想知道19v左右可以不?

MOS管散热打算做个显卡用的大散热器,并配个12v的电扇吹散热,应该可以解决散热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一般是用12v电压,但我想知道19v左右可以不?

MOS管散热打算做个显卡用的大散热器,并配个12v ...

ne555最大供电电压16v,所以你想宽电压就需要稳压。成品都是78l09稳压。所以最大工作电压35v

网友B:
能调速,不能换向。

网友:
联系改闭环控制

网友C:
你不是买模块电路了吗

网友D:
自己都打板回来了慢慢试,如果要高电压就需要用三端稳压管给555供电,再用推挽电路推动管子,管子还是受不了就换别的封装MOS管,然后加散热器。

楼主:
改闭环控制是什么意思?大神能不能不要惜字如金,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买模块电路了吗

diy的乐趣, 娱乐。

总比去吃喝玩乐打牌找女人 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都打板回来了慢慢试,如果要高电压就需要用三端稳压管给555供电,再用推挽电路推动管子,管子还是受不 ...

IPD13N03LAG N 沟道场效应管 25V 30A  TO252,

这个足够了。我一般用12v,775电机一般不会超过20A,瞬间启动也许有10A,但是平时运行也就三四安,我测过。如果我低速运行,可能还不需要三四安。要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调速,不能换向。

打磨为主,不需要换向吧?

钻孔的话,有2把锂电钻,2把交流电钻,够多的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改闭环控制是什么意思?大神能不能不要惜字如金,哈哈!

闭环要比这种开环的线性度,稳定度好些,论坛里有图

网友:
这么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闭环要比这种开环的线性度,稳定度好些,论坛里有图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45
pwm电机调速 简单改造成闭环控制 低速也能大扭矩 手抓不住

谢谢大神!还是看不懂怎么去接线。

楼主:
775和550电机启动的时候电流很大的,可能都超过10安了。

工作的时候也有3-5欧上下

网友F:
楼主最近这是跟调速器杠上了,又是可控硅交流又是NE555直流,有点穿越到十几、二十几年前的感觉。过来人提个醒:现在网购方便,这两类成品调速器可谓烂大街了,卖家多多、物美价廉,除了特殊需求外基本没有打板、凑件的必要了。关键一点,自己散购的电子元件寨货很多、质量难保,拼凑出来的板子未必有网购的成品可靠(电商厂家为了避免售后麻烦肯定不会故意选择低质元件,而卖元件的就不同了)。我当年为了给775暴力电机自制调速板,曾在一家店铺买过10个NE555,实验过程中一气坏了9个,失望之余发现最后一个居然非常耐造。
现在 DIY太方便了,可以尽量选择组件,少走弯路。就算是体验乐趣、学习知识,买个成品板子拆了重搭就是了,至少人家品控会好一点,而且总价也不会比分散购件高出多少,弄不好还会更加便宜。比如你下单的那种10A调速器,功率可能会有缩水,但简单换上个大功率MOS,直接驱动550甚至775电机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我前不久为了实现调速功能专门买了个有刷电机款国产仿小刚俠角磨机就是按照这种方案来改造的,非常成功。

网友:
7843百分之一万烧掉,我烧几个了,电机是550。最后是换了电动车控制器里的mos管,TO-220的封装,外加散热。pwm板要带有7812类的变压芯片,保证555的5v供电,不然电源变高就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最近这是跟调速器杠上了,又是可控硅交流又是NE555直流,有点穿越到十几、二十几年前的感觉。过来人提 ...

已经买了成品板子。

也打印了板子。

还买了散件ne555.好像10个还是5个。

先从简单实用的电子电路实践开始,慢慢提升吧。

如果是为了便宜,肯定是买成品。我以前有很多5元大红包都过期了,没想到买这个调速器。

我当年为了给775暴力电机自制调速板,曾在一家店铺买过10个NE555,实验过程中一气坏了9个,失望之余发现最后一个居然非常耐造。-------------你没有发现问题在哪里吗???我想可能是n-mos太假了。因为我在网上打算买mos的时候,发现差评很多,都是说烧mos管的,假的。质量不过关,能承受的最大电流就不一样,缩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