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速自行车骑出来,停在什么地方比较好?

楼主(2024-07-29):
不是一路骑车,有些地方要坐公交,

回来再把车骑回家,
但是自行车直接放路边会不会被偷?
坐公交的时候,自行车该怎么保管?

网友:
换折叠自行车

网友:
会不会被偷,要看哪个地方。像我们这里路边放个三五天一点事没有。

网友:
丢了也不要紧,找一个外国友人替你去报案就行了。

楼主:
折叠自行车是不是会被公交司机拦住

网友:
找一颗可以遮阴的树,将自行车锁在树下就行。

网友:
骑好车比较麻烦,骑看起来像好车的车还是比较麻烦。

网友:
车上挂个牌子,清洗油烟机,

网友:
变速+便携就好

网友:
13年前,一早骑自行车去地铁站转地铁上班,下午下班回来,出地铁后再也找不到自行车了。。自行车就锁在地铁站出入口的停车棚里。。那时候还没有共享单车,电动车也好像还没有。。就一普通的自行车。新的,一天就找不到了。

现在我的自行车随便停。锁住后,再没丢过。。

网友A:
老手都知道新车要做旧,另外坐垫快拆带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手都知道新车要做旧,另外坐垫快拆带走

坐垫快拆带走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坐垫快拆带走是什么意思

就是座垫到车架有快拆扳手,停车时扳一下座垫能拆下来带走,偷车的没座垫不好骑走,网搜“自行车座垫快拆”

网友:
钢丝锁串车坐、车架、后轮锁大树、灯杆和隔离杆上

网友:
想放哪放哪,建议你看看停放地点边上的派出所门口。不锁都行!

网友B:
有事找警察。这个可放到附近的派出所或岗亭叫他们帮保管。

网友:
停到附近派出所或其岗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事找警察。这个可放到附近的派出所或岗亭叫他们帮保管。

人家不会理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