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1.5一个的插线板,带开关!

楼主(2024-07-29):
带个电脑、充电器,小于500瓦的电器还是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是大功率电器,这个肯定不行。

不知道是不是铜包铝的。

在多多买的,用了3元券。

以后还是少买为妙。

每次我买东西的时候,都做好被骗的心理准备了,只要不是差的太过分,都不会申请售后,自己吃闷亏算了。

网友A:
看着是一体铜排的,还凑合。

网友B:
是不是还送个插头?这个垃圾死了,没有弹性

网友:
小功率凑合用

网友:
这是给孩子上动手课的吧,当模型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是一体铜排的,还凑合。

一体铜排成本得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还送个插头?这个垃圾死了,没有弹性

哈哈,想的美 ,还送插头?就一个插线板。

用作电脑、电扇、充电器的插线板,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是一体铜排的,还凑合。

怎么可能是铜的?铜包铝就不错了。

网友:
小功率挺好的

网友C:
用小钢锉在不“重要”的地方磨几下,就知道是不是铜包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小钢锉在不“重要”的地方磨几下,就知道是不是铜包铝

不用试了,肯定是铜包铝,这个价格怎么可能是铜的。即使是3元也不可能是铜的,更何况才1.5

网友:
小功率用用

网友:
冲个手机带个风扇没问题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D:
这种小便宜以后还是不要占了,安全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小便宜以后还是不要占了,安全最重要

本来就是给手机充电电扇用的,小功率电器,用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有点单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就是给手机充电电扇用的,小功率电器,用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

原来我也和你一个想法,买了好几个这种几块钱包邮的插排,结果插拔几次就不好用了,触片材质太差,很快就变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试了,肯定是铜包铝,这个价格怎么可能是铜的。即使是3元也不可能是铜的,更何况才1.5 ...

你还别不信,那真是铜的,我6块买了个,估计和你这个一样的材质

刮一下,还真是铜的

测下电阻,

但中间的地线不是铜的,也不是铝的,不知道是什么材质,不过我看你那个地线好像也是铜的

网友:
这价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总比铁的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