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折腾表头!请教表头还是有底数怎么解决?

楼主(2024-07-29):
感谢热心会员xueyunmichen,兰草等大家的帮助,电流不准的问题解决了,把原来电路板上的康铜丝装到表头上就可以正常显示,但是康铜丝太细,只能过五安电流,不知道康铜丝的阻值,只好在网上买了5mΩ的康铜丝若干来做测试,最终用5根串联的方式解决了表头不准的问题。现在新的问题又来了,表头上有一百几十毫安的底数,请问怎样才能把它清零?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7619&fromuid=3065770

网友A:
可能是感应电,并个电容上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感应电,并个电容上去试试

是在正负极之间吗?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正负极之间吗?非常感谢

插座I和G之间并个小容量无极性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在正负极之间吗?非常感谢

图中的红线和白线是显示板的供电线还是检流电阻的检测线?把检流电阻两端的线接在红圈中的I  G焊点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的红线和白线是显示板的供电线还是检流电阻的检测线?把检流电阻两端的线接在红圈中的I  G焊点上试试 ...

红线是5伏的独立供电,白线是gnd和独立供电负极,所以直接把他们跨接在一起。原来表头用的是一毫米的康铜丝,底数有0.09安,会不会是因为我换了2.5毫米的粗康铜丝导致?

楼主:
没搞好,失败了。

网友:
分流器检测电流,不知道怎么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