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升级到300M,且测速通过,但是更慢了,你信吗

楼主(2024-07-30):
上个月换了电信套餐,将宽带从100M升到了300M,当时测试是通过的,下行300上行30,但是这些时间一直觉得网速并不快,甚至比以前还要慢,例如微信一打开要转好几圈才能显示新消息,微信收款更是反应慢,打开图片显示原图也要好久,然而不管是下载文件,还是测速,都能跑足300M,前面还发了个贴子问到底怎么回事,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4414-1-1.html,一直也未能解决。

昨天突发奇想,会不会是升级到300M后H3C BR1008L-HP网关路由性能跟不上,然后设置成光猫拨号,网关只提供控制AP功能,将光猫千兆口插到网关的LAN口,WAN口禁用,一下子格局打开了,微信打开是瞬间显示新消息。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测速或下载能跑满300M,证明电信不是骗人的,且路由是支持的(WAN口也是千兆),为什么会发生300M下却没有100M下体验好,理论上说带宽升级又不是让路由增加压力,即使说增加压力也是在满带宽下载的时候,对于这种微信收消息轻负载,不应该增加压力才对。

网友:
麻烦问下测网速上行下行的用什么测比较准确。谢谢

网友A:
更换DNS服务器试试,,ping 一下看看各大网站响应时间是不是50ms内

网友:
信!我都提升到1000m了,然鹅,也没有什么毛用!

网友:
只会越来越慢

网友:
我家有线电视宽带。也刚升级光纤,号称比同轴快一圈。但用起来,还是那个样。仪器显示是光纤速度,但下载、微信、小视频,没看到速度有提升的样子。问客服,回复”提速并非是个人专用带宽,而是网段。如果使用的人多,将平分带宽速度,所以未能感觉提速。“结果,加价换光纤,却还是原来的使用体验,成变相加价了。
现在这世界变疯狂,整不会了。

网友:
我是电信宽带快30年的老用户,从2m的adsl到现在100m的宽带,就没觉察出有什么不同!当然下载速度除外

网友:
你要是只说微信弹出消息的快慢的话,跟网速关系真不太大。
苹果手机好像就是这样,pc和手机同时登陆,苹果手机弹出信息的速度是有延迟,我也查过资料,有说是DNS的原因,有说是需要到云上贵州审查什么的,不太影响使用就不纠结了。

网友:
会不会是那个DNS的问题,查查那个试试

网友:
我还在用100m的套餐暂时还算够用不想升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更换DNS服务器试试,,ping 一下看看各大网站响应时间是不是50ms内

撸主:我就不听你的。。。

-------------------

网友:
测速一般是运营商机房的下载速度,基本都能达标,但平是的应用很多时候的瓶颈并不是这一段网络的影响而是受访问资源的服务器吞吐量,运营商设备的转发能力,终端设备的性能决定的,所在当瓶颈不在最后一公里时,提升到运营商机房的带宽并不会带来体验的改观。

网友:
升级了   体验嘛

网友:
邻居是电信内部人员,不止一次叫我不要提速,我听进去了,两条宽带都不提速。

网友:
移动流量包也是如此,

网友:
目前在用100M的,之前试过免费升级1000M一段时间,测速或下载能跑满1000M,平时使用没感觉到提升的快感,免费过后恢复100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撸主:我就不听你的。。。

-------------------

dns就是拨号默认的,江苏是218.2.2.2和218.4.4.4,电脑或手机上是通过DHCP获取的192.168.0.1,你的意思是在电脑或手机上单独改dns?

网友C:
唉,宽带升级把我的外网IP升没了,外网再也申请不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唉,宽带升级把我的外网IP升没了,外网再也申请不下来了

我的倒没有,相反现在变成了固定ip,就是说断线重播后,ip不变化了

网友:
我家就是光猫拨号,开DHCP,无线路由器插WAN口,作为客户端接入。就是无线路由器选不拨号,填写前端设备(也就是光猫)的IP 192.168.0.1,再打开DHCP,网段和光猫不相同就行,比如10.0.0.1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