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sm3281主控量产报错问题 exFAT-clear data Fail Prev-Err is 06

楼主(2024-07-30):
最近手搓了个sm3281ab主控的U盘,但每次量产的时候都会报错 Device Removed without Finish(exFAT-clear data Fail Prev-Err is 06)

配置图如下

有没有大佬告诉我这是什么问题?

2024.7.30 15:34
U盘在一次短接后无法识别,各位大佬可无视本帖了

网友A:
3281主控,怎么会用3257的I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81主控,怎么会用3257的ISP?

但又出现这个报错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又出现这个报错怎么回事?

错了,没有ISP

楼主:
具体怎样操作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怎样操作呢?

看制程 用相似的 编辑 量产文件  https://wwt.lanzoul.com/iCyPi267gtvc

网友:
取消Format,慧荣的Format多少有点儿问题

网友:
选81ab l85c固件开,勾上ddr,write cid选tsop
应该有默认参数,直接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