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款格力遥控器简单拆解果然有芯片封胶正品无疑

楼主(2024-07-30):
老款格力遥控器简单拆解果然有芯片封胶正品无疑

偶得三个,挂过积分商城,后来小黄鱼出了。
用两节5V电池,可以亮屏,但是不清晰,估计得满电,不知道是不是设计问题。

网友:
这玩意是通用的嘛

网友A:
为什么要额外再打一层胶呢?怕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额外再打一层胶呢?怕潮?

防潮是次要吧,主要是方阵,遥控器难免会摔掉地上!

网友:
老遥控器我也有一个,没啥用了

网友:
这芯片上面有字吧

网友:
空调遥控器做工比电视的要好很多

网友:
这遥控器确实好!

网友B:
淘宝上5块多包邮的遥控,用起来也挺好的:

网友:
可惜不是通用的,适配老空调,十几二十年前的了!

网友:
这种老款格力遥控器还是第一次见到啊。

网友:
一般来说,同一品牌的红外码是一样的。是可以通用的。但他们把功能精简化。所以不是同一个机型的遥控器,按键位置可能不一样。有些特定功能也没有按键之类的。。

网友:
我2004年买的美的空调配的R51D/C居然是牛屎芯片的,也不知是被掉包了还是原来就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5块多包邮的遥控,用起来也挺好的:

效果还是区别的,原来的红外接收管坏了,换了一套兼容遥控,效果不好,还是买了接收管换回原厂的!

网友:
现在应该都是牛屎了吧

网友:
质量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