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持GPS的屏幕一圈变黑

楼主(2024-07-30):
请问:手持GPS的屏幕一圈变黑,中间能看到,这种是偏光膜老化了吗?,还是液晶屏坏了,这种屏好买吗?

网友:
换偏光膜即可

楼主:
偏光膜通用的吗?

网友:
偏光角度有区别

网友A:
这种屏幕是以前手机上常用的,应该好买吧。2.4寸 320x240分辨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屏幕是以前手机上常用的,应该好买吧。2.4寸 320x240分辨率的

家里有旧手机,拆一个看看

网友:
偏光板坏了

网友:
就是偏光膜老化了。

网友B(2024-11-10):
这种就是厂家故意用的垃圾屏幕,寿命本身就是很差的,出现这种问题是必然的,我举个例子,尼康单反都知道吧?尼康单反相机里有三个产品线,分别是D3000、D5000系列和D7000系列,等级划分类似于英特尔酷睿I3、I5和I7,其中D3000系列最低端,也只有D3000系列相机的屏幕大规模反馈屏幕出现黑圈老化的情况,而D5000系列和D7000系列没见有人反馈屏幕老化问题,

网友:
偏光膜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就是厂家故意用的垃圾屏幕,寿命本身就是很差的,出现这种问题是必然的,我举个例子,尼康单反都知道吧 ...

就是厂家故意用的垃圾屏幕

网友:
在潮湿环境下屏幕比较容易出这种问题。

网友:
嗯,很明显的老化感。材料的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