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金灶电磁炉(茶炉),型号KJ-16B

楼主(2024-07-30):
书从何起,废话几句,说是二哥归了天,留下一句搞活地摊经济,真说是彻底放飞了现在,疯了似的,无处不在,无处不是摆地摊,大街小巷,村头路尾,路边都占完了,能不能盘活呀?魔怔了都。那天傍晚归来,在路上垃圾桶上捡了这茶炉,不用说了,那肯定是有毛病的,这就来看看。为拆而拆,其他不懂,无聊手痒蹭一帖,将就看看,有请主角,不大不小,听顺溜,合适四处带着走。
背面,出厂08年,年代久远了算是

从缝里四处瞧瞧,灰尘挺多呀,3下5/2,开壳,果然很严重。

按钮版和线圈

背面倒是还可以

彻底分离

清理过程就不拍了,手太脏了,清完,试机,果然不开机,保检好的,初步测量整流桥后300V,电源原理芯片5678脚被拉得很低,几百mv,输出18V几个电容没见短路,7805无短路,看来还是电源芯片坏了,就这样吧,电源芯片型号是Viper22的,我手里只有上回修美的那个剩下的12的,就先不修了,简单装回,扔角落。就这样,谢谢观看

网友:
家里和茶有关的基本是这个牌子,质量还可以的。

网友:
金灶的还是值得修的,用件质量不错!修修吧!

网友:
坛友们说,保险是好的,一般辅助电源出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
金灶的质量还可以的。

网友:
别修了,拆件挺好

网友:
看来服役年限很久了

网友:
先洗干净,再说修

网友:
不错,铜线盘的,不是什么大问题,建议修一下

网友:
灰尘很大啊

网友:
越小越难整,本身安装就密集,散热不到位垃圾粘堵,容易坏

网友:
金灶品牌的还是可 以的

网友:
散热器挺厚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12A。。。。

22可以换12,度娘说的,反之就可能就功率不够了。客观来讲,如果只是单纯说换上12来试下18V,5V正不正常,应该也是可行。

网友:
电磁炉上用都是vlp12的,金灶上可能是留的余量大,用vlp22,vlpⅠ2应该能按动,可以代用。

网友:
使用频率高,电源线也有可能不通

网友:
看了利用率很高或者使用环境不好

网友:
宝宝上有成品电磁炉辅助电源卖,一般烧芯片直接换整套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