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电源效率测试小工具

楼主(2024-07-30):
准备测试一些5521圆插头的12伏电源的效率,先制作一些工具。首先是一个圆插头转USB的转接器,以方便使用USB检测仪。材料是一个塑料小方盒、5A大电流的5521和5525电源插座各一个,3514小电源插座一个、5A大电流的USB母座一个。

现在手头上最多的是那种带个软胶套的鳄鱼夹,时间长了胶套很硬,夹口张不大,又夹不稳。打算全部淘汰,换成4mm快插。某宝上很多这类配件,但找了一大圈,发现就这家质量还行。

零售的电源插座,想找高电流,质量又好的不容易,但还是找到了。

手头上的黑色半透明壳体装不下。某宝上卖外壳的不少,但基本上都颜值很差。找到这家似乎有点东西。

大电流5521电源插座的尺寸图。

3514电源插座的尺寸图。

初步排一下布局,大概就是下面的十字分布。

由于塑料小方盒高度有限,小方盒底下底盖的凸缘要切出4个缺口。大电流的电源插座引脚高度太大,只能侧着放。如果先固定到外壳上,位置太窄很不好焊接,就先把它们呈90度焊接在一起。

USB母座的引脚整形上锡,2个电源脚先掰起来。

USB母座底部的4个焊接脚,电烙铁调到160℃,热压进塑料盒的底板内作为受力点,三个数据线引脚用不上,也热压进底板辅助受力。USB母座与底板连为一体,十分牢固。

把两个圆口电源插座的外壳焊脚掰弯后也热压到塑料盒子底板内,增加稳定性。再用∮2.5粗铜丝连上3个插座的负极。

正常的电源圆口插头都是内正外负,但我见过反过来的,为了防止电压反接损坏后面的设备,用一个红光led和一个电阻做得一个反接指示灯。这个led十分壮实,实测200毫安电流下居然可以连续点亮1小时未坏,反接61V不击穿。用了个1kΩ的1W电阻限流,电阻重量0.4克,在反接48伏的电压下,粗略估算能扛至少10秒。

3514的电源插座两侧的固定翼,适当剪裁后,用热熔胶固定在壳体底板上。电阻用导热硅胶固定在USB母座的金属外壳上帮助散热。塑料外壳的上盖制作4个缺口。这个塑料外壳应该掺了不少的旧料,锉刀下去一股废塑料味。

最后把各个母座的正极也用∮2.5粗铜丝连上,接上led管。塑料外壳的上盖钻1个圆孔。

经过初步测试,一切正常,反向电流不到0.1微安。故意反接电源正负极,3V即可令led发出显眼的红光。电源反接50V持续10秒,电阻表面最高温度67.9℃,温升42℃,还有一半的余量,完美。

最终的完工状态,一共做了两个。颜值还是可以的。

接下来是实验用的连接线,下图这一套4mm快插是10多年前开发变频器的时候留下来的,质量很好,做实验非常高效。但上面居然没有品牌,也忘了在哪里买的,反正不便宜。

买了12号硅胶散线和配件回来自己组装。为了防止焊接热量熔化4mm香蕉插头前端的塑料头,用棉编织带做了个毛细自吸水冷装置,工作良好。

大电流usb公头焊线,也把棉编织带吸饱水,塞到插口里面防止塑料熔化。

最后做出下面这一堆线来,配上一堆各种4mm快插配件。

把原来的老器材全部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