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修23年格兰仕定频空调

楼主(2024-07-30):
2001年家里装修时买了3台格兰仕大一匹空调(做商场朋友介绍的),外机壳是不锈钢。
自己房间的一直常开,工作正常,上两年前才换新的。另外一台基本没开(老人家不喜欢空调),前几天清洗时,除了内机风道封了灰尘外,其他地方干净如新,制冷正常。

要修的是饭厅这台,因为孩子年纪小的几年都基本开,上了幼儿园就没有再开了。故障就是插电没有反应,在网上学习两晚后就开拆了。
检查各路电线都正常,没有断路等情况,推断主板有问题。只能拆内机外壳再拆主板出来了。

楼主:
目测主板没什么烧黑的现象,因为用了12v变压器,干脆外接一个,经测量7805烧了,家里有备件换上就好了,应急微动开关电阻大,也换上。
原路装回,内机控制正常,但只有风没有制冷。
听声音,压缩机没有启动,用钳表测量,发现规律性有大电流,但很快就没有。上网查,大概率是压缩机的发财电容挂了,因为外机挂在4米高,自己没有梯子上去弄,自能请师傅过来,压缩机和散热风机电容都换了,制冷正常。

网友:
老货都是进口件

网友:
这个品牌当年性价比非常不错的

网友:
月头刚修了自己房间的格兰仕空调,定频主板拆下来竟然有只壁虎,直接把内机板烧了一个大大大洞,后来好在维修好 了,我在维修板块上发来求助了一些问题解决了

网友:
这电容也能放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测主板没什么烧黑的现象,因为用了12v变压器,干脆外接一个,经测量7805烧了,家里有备件换上就好了,应 ...

请师傅换两个电容多少钱?

网友:
不锈钢外壳没有出镜啊,空调就没看过不锈钢外壳的

网友:
格兰仕也出空调呀?!!!

网友A:
定频空调维护简单,难道仅仅就是环保问题就要退出历史的舞台?!

网友:
我也想看20多年的不锈钢外机。格兰仕那时候对不锈钢青睐有加,微波炉也是有全不锈钢内胆。
主控板是厦门华联电子设计的,这个厂现在还在。无论接插件,还是主板,从现在的角度看做工也是非常的不错。

网友:
这一款已经使用多年,做工不错,值得维修延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频空调维护简单,难道仅仅就是环保问题就要退出历史的舞台?!

全球趋势,无可阻挡,而且某些人又能从中分一杯,何乐而不为???

--------------------

网友:
定频空调维护比变频的简 单

网友:
维修真好,一下省了不少钱

网友:
格兰仕还出空调,还真不知道,看板子做工不错

网友:
真正好做工应该上双面板了,背面光秃秃已经算差了

网友:
还是变压器的电源耐用

网友:
空调不好修的,太费经

楼主:
下图是发给维修师傅的截图,凑合看一眼不锈钢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