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斐讯N1不开机不能刷机最后扩容128GB

楼主(2024-07-30):
网友寄来一台N1盒子,用户说拿去本地手机店让师傅扩容就不开机了,收到快递后,闪存没装,连电脑刷机不识别usb,直流电源上电电流70ma左右,指示灯不亮:

测量各路供电,发现ddr3供电1.5V,闪存供电3.3V,无线芯片供电1.8V都没有,1.8V和3.3V对地阻值为0:

在3.3V供电滤波电容上用直流电源加电,发现无线芯片的屏蔽罩发热,吹下屏蔽罩,发现屏蔽罩内进水发霉了

拆下烧坏的无线芯片,拖干净焊盘,测量各路供电和阻值都恢复正常了

新的无线芯片植锡:

装好无线芯片并焊回屏蔽罩:

不装闪存刷机卡7%,正常了

128GB闪存植锡:

装好闪存,刷机,一次过,改好高亮指示灯,开机功能都正常了:

最后,谢谢大家观看,需要维修电子产品的朋友联系vx:corecool001

网友:
好手艺,值得学习

网友A:
有个T1坏了,不知道修一下多少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T1坏了,不知道修一下多少大洋

现在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什么问题呢?

不开机了,以前刷机能过,进系统一会儿就花屏了,内存被我吹了一下,请范范帮忙吹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开机了,以前刷机能过,进系统一会儿就花屏了,内存被我吹了一下,请范范帮忙吹回来了。 ...

这个要重装cpu或者ram测试下

网友B:
详细,手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详细,手艺好

谢谢您的支持

网友C:
记录一下,有需要再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录一下,有需要再联系

好的,有什么需要维修的联系我

网友D:
这个进过水了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进过水了烧了?

应该是,都发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