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再装一台纯水机 - 为什么我装的净水器这么贵呢?附清单

楼主(2024-07-30):
邻居两年前花五千多装了一台纯水机,现在换滤芯要九百多,觉得不划算,找我装一台,配置由我决定,准备采用小膜大桶带纯水置换方案,考虑小膜也省不了多少钱,还是上的400G,因为给别人装的一百多台几乎都是400G的,统一型号为3013,后期更换就不用考虑某台机子用的是什么膜。

五千多装的机子有桶无电,就一类似四通阀的机构,着实是智商税,将另开贴展示一下。

这套机器装下来花了一千多,我实在是没办法像坛友们那样做到三五百元完成任务。

选用方案

前景

数字压力表替代了控制器,压力可自由设置,我一般设置为0.05Mpa启动,0.45Mpa停止。

水驱桶放在后面

顶视

放入厨下

运行中

出水速度很快

出水TDS值为1,到天花板了。

…………………………………………………………………★★★★★★★★……………………………………………………………………

说说配置及费用吧:

机架:拼多多买的不锈钢机架                                   80元
数字压力表:24V0-1.6Mpa                                       65元
增压泵:三角洲400G                                              200元
RO膜:红嘴鸟400G,型号3013                                198元
膜壳:型号为3013                                                    49元
前三级滤瓶:台湾崧泉透明瓶,3分塑牙 ,3个           165元
进水电磁阀:24V3分快插                                          21元
低压开关:台湾崧泉2分快插                                      18元
单向阀:台湾崧泉2分快插,3个                                 24元
水驱桶:光跃1.5G                                                    50元
3分弯头:台湾崧泉,10个                                        38元
废水比:450CC                                                          3元
三通:台湾崧泉,6个                                               27元
一级滤芯:PP棉,1支                                                5元
二级滤芯:颗粒活性碳,1支                                       28元
三级滤芯:块状活性碳,1支                                       30元
后置小T:1支                                                            28元
2分PE管:4米                                                             4元
3分PE管:2米                                                            4元
电源:24V5A,一个,网上收的台湾名纬老电源          40元
储水桶:原“品牌”纯水机留下的继续用
净水龙头:同上
不锈钢螺丝:我倒贴,红包刷单来的
生料带、电工胶布:我倒贴

算下来一千多了,卖家优惠了几十块钱,邻居出了成本,还利用了原”品牌“机留下来的储水桶和净水龙头,自己贴了一些小件,这成本怎么压缩呢?

网友A:
太好了,这价格能给我装一台吗

网友B:
希望能发个配件清单,想自装一台,小区纯水机,说的2块,3块,没几天就涨一块,现在3块4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好了,这价格能给我装一台吗

没问题,怎么邮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能发个配件清单,想自装一台,小区纯水机,说的2块,3块,没几天就涨一块,现在3块4块了 ...

我整理一下吧,不知道论坛是否允许发链接?

网友C:
出水TDS值为1,到天花板了。那就是不含微量元素和矿物质,也没有杀菌和消毒处理。仅仅只是过滤了杂质和余氯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水TDS值为1,到天花板了。那就是不含微量元素和矿物质,也没有杀菌和消毒处理。仅仅只是过滤了杂质和余氯 ...

确实到天花板了。菌为大分子团,滤没了,余氯与金属化工残留等等被活性碳吸附了。

网友D:
这价格对应的品质,已经超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价格对应的品质,已经超值。

都尽可能选有认证的质量好的,不仅仅是材质安全性,杂牌的配件质量很差,容易松动漏水破裂

网友:
进一步做得更好,建议楼主加个紫外灯模块消毒,可以直饮了

网友:
把进口的换成国产的,把压力表去了。就省成本了。

网友:
记号一下,有机会参考做个看看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能到1确实牛,(但是不同TDS笔之前误差很大,建议多弄几个笔对比下)
除非你大量采购,不然价格很难下来。
我买了淘宝的成品组的,800G的下来也是1000+,TDS膜一般,汇通的。纯废水比调到2:1出水TDS大概在4,买的时候是无筒的,接水会频繁启动,又50块买了一个光跃3.2L桶,还是买小了,这桶可用容积只能按标称的一半来算。

网友:
如今配件价格已经上涨好多,不然厂家都维持不下去了

网友:
直接网上买成品,400-500,红嘴鸟的直接买最低配那个成品即可,600左右,400G的,不用水桶,显示屏没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问题,怎么邮寄呢?

家里正在盖新房,等盖好了,一定联系你帮忙搞一个。

网友:
请问这个水驱桶的作用是不是为了保护增压泵,防止增压泵短时间内反复启动。

网友:
这动手能力真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能发个配件清单,想自装一台,小区纯水机,说的2块,3块,没几天就涨一块,现在3块4块了 ...

数字压力表:240-1.6Mpa4分螺纹,一只
压力桶:1.5G一个,3.2G一个
滤瓶:3分螺纹的,三个
RO膜壳:型号3013,带接头,一支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270d2e8dqIBVRR&id=44896007248&_u=p1ej4vu8e6e
RO膜:400G-3013,一支
进水电磁阀:24V,3分快插,一个
低压开关:2分快插,一个
滤瓶接头:3分外丝转3分快插弯头,五个
直接头:3分外丝转3分快插,一个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5ee32e8dRKgo28&id=547388857426&_u=u1ej4vud418&pisk=fqVn0wiYqJkCfPLRx5cCebQWffBtRHG7aud-2bnPQco1PppdRYuzruV8pzo-ZuquqDHPAXFujraRR7QIT_0zDlc8JDn8jaqLPQICFXdyqkaVAynRR7mrjkroFwi-40q8zJQOMsUQRbGPkiCAMzZJsorHLDRFzCumPRUepEzQRbiyW3WYQy9lA1DuaYrr_furlbuEUD-NS40r4boEUhJZucorabrrQAu--H-rzDoa7U32TmPz15SEdSI6wDTLI2DnqQnMZvFwMvn2ncRJwD0xKpUEjQRzsR-1WimFhFnS9DZE-u1XOXkuUWhaTG5rg-ZgZxlcewG0SRexKRjeZcFLI5cLTg9bWPmEnfeOCMH-tk2jcvW1fu4ivuPnQHjt2-UTTAqVXCqSE8PK_WSNigPXQKk5jQgNy5JWFvusSm1pKsZyIGwWRNbMhbME52IASNvWFvusSmQGSKZILVgdD
3分弯头:三个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s.w4002-24834785601.30.4c123c67LcTAcE&id=531585820856&pisk=fDg-wY24rKvlARLRbDt0-ukBT3dmy4hrGYl1-J2lAxHxFXF5dwGQOyHjKQyoOLkKJ-MeawArrvEIZ-F7Ouw7hjNQ6__SO2VIJzumqw2kUyhIIypMIFYiabzLRdvgonlrZPN7dg63d-NfQW2GoFYiajeirxgpSB59TVEgOyZ7Vo1b3Wf5AvZ7csw4TW67R8OxG3UF-TRtH2gqlLZr7aPIIuuYwotmN-GZsBV72El8hw9sY7paCbwARww5ue4tMbvR7j4zKAFiEE_-BXGZAo3dhdeEkjgSAjWJpzhmUVUSWLQuijhIjo3D1Fz8P8i3zXf9Ej3-Ebuxt6sbyzmYX4U14buiWtMOIRFhVIdAYMr7gzc9yPbPHne7MRA8yMSU0IPYIIdAYMr7gSeMwWIFYoRV.
2分弯头:四个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s.w4002-24834785601.44.371c52649fTHiB&id=530255904823&pisk=fVfsZCcHbcm1f7JtUZUed85XeYRfhGNyMqTArZhZkCdTcIL2Wmpv0RjXhiSHH1RN7Mtf0aBNbCJ4M6T2uFh9XIKK9FY6Hi-V7VXh4ahN_RAqGCADMurza7JGSIAxTumwiVApoUuTgFhtJhMbVqqza77IO1ZlGuzcwtvyFERvWdpxJyTvkjdvBhQLRELqXnKODwK54zVETmQUAXcEpFb8Ukwgbl5BJoxR5C8H869wB3ppcjQFOF962NC9zkspJ65BUpuq1BQlLGLBN5ik59QW6E10yxtXh1ABkGNoPHC1l69GL7nB-9QNH1jsljLG__JXqpaxiKRdaLBRfq4lJCLA4BhyVz--h29oGetzRyMmnHjp1l65KTu9BeY_UyaIXtv9-etzRyMmndLH5kzQRcBc.
三通:两头3分中间2分,一个
三通:2分正三通,四个
4分内丝转2分快插接头:一个(用于接数字压力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s.w4002-24834785601.12.6af13c67pBbnHl&id=575578669111&pisk=fJGjwzfu0ijbClwALVLzFpWspzFscmOU6Nat-VCVWSFvf5UakGeTbKm_CcouBjPqu0Zsb2Hq0Syw6baa7rCYD5ERwrzgBcrZuZDoY2CqgKVN1SVg6H-eTBymo5VOl5-tnij8ordaWsFOG8QGSH-eTC1WEHFpYAlKRoX45uUYkRC9P8U485UYksL72Pa3XsnT63-F9G5pA4t5Z_W8o4vqtwUz5babeLuY2Ak67reXVqqR6Hn7lMqKku1O6oCk_WgSun1nzSqZAyo2wsiIW2DTFfsJAlcSyjHtrit_G4omOShBcszrPVHUFb8ptSNYDAPm7wtqPjiqobgNWTFbgYwIGWIrp6rB8kB1PJf_Pk8WPOXgq0FXcvMoLZeYrr9ePUsxI-UuPk8WPOXgHz4X4UT5DAf..
单向阀:2分,三个
增压泵:400G,24V,带接头
一级滤芯:PP棉,1微米,一支
二级滤芯:颗粒活性碳,一支
三级滤芯:块状活性碳,一支
五级滤芯:小T33,两端快插接口的,一支
2分PE管:5米(视情况可以多买点)
3分PE管:3米(视情况可以多买点)
三通阀:4分转3分快插,一个
净水龙头:304不锈钢2分单管(带接头),一支
废水比:一个,跟据进水水质选择450-1000CC的,也可以单用阀门调节(更方便)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s.w4002-24834785551.10.31353794KqgLY3&id=6273998136
切管刀:一个
不锈钢螺丝:一套,叫卖家配齐(10寸滤瓶螺丝12枚,增压泵安装螺丝4套,单夹固定螺丝2套,电磁阀固定螺丝4枚)
生料带:5卷,可自备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s.w4002-24834785601.13.55f84d03DPluq8&id=10101909716
24V5A电源:一个,自备更实惠,或者闲鱼上找老电源,三五十块钱吧。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s.w4002-24834785601.11.59a31477hbz5Dm&id=591611716728&skuId=4898580279840
拼多多上搜纯水机机架,400G的不锈钢机架,80元左右。

如果带链接违规,麻烦版主删掉,我再私信有需要的坛友。